电工电气
求助:永磁电机的直流制动

楼主(2007-07-30):
50W的电机220V,需要停止时用直流制动,但老是烧继电器,和开关电源,是不是开关电源电压高24V和220VAC起冲突怎么解决

楼主:
请各位高手指点!!!1

网友A:
我认为直接换一个带机械抱闸的电机更省事,也不用维护,加个接触器就行了。

楼主:
接触这个方面的人不多吗?

楼主:
用机械的当然可以,但设备改动太大吗

网友B:
永磁电机,是直流电机的话,可将电刷短接,能耗制动;

网友B:
永磁电机,如果是同步电动机,可将定子绕组短接能耗制动;

楼主:
这个电机需要不工作的时候就不动,能耗制动行吗?

网友C:
加个续流二极管,或者阻容式能耗制动方式就可以了。计算一下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