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到马达的主电缆一定要用屏蔽电缆吗

楼主(2007-07-30):
我单位目前有一条ABB设备为主(PLC和变频器都采用ABB),现在有一个问题是其变频器的出线电缆没采用屏蔽电缆,这样的话,变频系统产生的干挠对整个产线有多大的影响?

网友A:
你的出线指动力还是PLC-VVVF的?
我的做法是PLC-VVVVF一定屏蔽电缆,动力电缆是非屏蔽

网友B:
设备工作正常就可以
如果设备工作不稳定,偶尔有点问题,就严格考虑了
也可以把电机线与控制线路分开走线,解决干扰问题

网友C:
从来没用过屏蔽电缆,没出现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