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实时时钟不准??

楼主(2007-07-30):
fx2n读出的实时时钟跟电脑的不相同,差一个多小时??怎么回事,哪里可以设定的吗?

网友A:
里面的时钟可以调节~~~

楼主:
从哪里设定?编程软件里找不到呢,我用的是FXGP/win-c

网友B:
时间长了后会有误差,可以编程序校准呀

网友C:
有一定参考价值: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94470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20277

楼主:
不是误差的问题,FXGP/win-c里没找到在哪里可以设定当前时间,PLC默认的时间差了一个多小时,没办法又装了个GX软件设定时间,真是晕,

网友D:
用指令可以改正的,TWR 一般用脉冲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