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编码器与PLC高速计数器编程

楼主(2007-07-30):
台达编码器:ES3-10CN6941
台达PLC:DVP14ES00R
接线:X0—A
      X1—B
      X2—R
X3—S

请问:如何编程实现在PLC中取得编码器转的圈数?
我知道要用高速计数器,点具体如何编程请指教。

网友A:
如果只要圈数,只要用z相脉冲就可,一圈就一个脉冲,如果要用两相或三相,要配合高速计数功能,可以参考这一说明,包括端口和用法有详细说明,手册里就有:DELTA.COM.TW

楼主:
实际上是这样,这个圈数要正转加反转减,并且要非常精确.
不知您是说DELTA.COM.TW上的哪个文件?
谢谢!

网友B:
技术手册上写得很明白,没有技术手册去台达网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