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出问题了!电表接错.电费少了120万

楼主(2007-07-30):
我公司电表是电力公司安装的,最近发觉电度不对,检查为电压互感器没有接对.公司装机容量在2600KW左右,差不多1年多时间,少了电费120W左右.晕死.现在不知道打官司有几成胜算.

网友A:
你咨询律师看看,电业局必须提出证据
证明电压互感器什么时间错的,接错会影响多少
他们可能会打赢这场官司。

网友B:
是无名无心他们少收120万。打官司肯定无名无心他们是控方,举证当然是无名无心他们这一方,就看无名无心他们这一方能否有铁证,证明电压互感器什么时间错的,接错会影响多少了。

网友B:
就看无名无心他们这一方能否有铁证,证明电表是电力公司什么时间安装的。证明电压互感器是谁搞错的,而你们没有改动过,。。。

网友C:
这个不好说,现在问题是他们完工后你们已经验收了,肯定要给验收合格证明什么的,有没有监理公司?而且还要看你们的合同,不过你们胜算还是蛮大的

网友D:
一次,由于电压互感器保险丝断开,引起计量误差,供电公司一开始一直认为我公司偷电,到我公司来开了三次会议,最后一次,供电公司请来了律师及技术人员,打算告我们,当发现保险丝断了后,一句话都没留下就走了,但以后的2年间,公司在用电方面非常被动,经常无任何前兆的情况下断电几秒,引起整条流水线停机,每次损失约10000元;2年过去了,情况有所好转,但我总结出一个经验:不要与供电公司正面接触,因为那里小人太多

网友A:
我们这里都是双电表
小功率 低压变压器上面一个 低压总柜一个
中功率 变压器高压侧一个 低压总柜一个
大功率 高压进线柜一个 高压控制柜还有1个
每次抄电表都是抄双电表,以第一个计费,第二个做对比
不容易出问题

楼主:
电力公司内部并没有上报,他们认为出现这样问题很丢脸.上报了或许丢饭碗了.电压互感器接错了也是他们公司来安装的,我们公司不负责此项目.况且验收是他们自己人验收,设备属于他们公司的.我们只负责每天抄报数字.不知道有几成胜算?

网友A:
如果是这样
给他们点钱,私了吧

网友E:
要想打官司应该先作法律公正,把计量柜封了,停电记录准备好.你们公司属于无过错,最多补交电费.我想最好协商一下,和为贵嘛!

楼主:
按照这样算下来,公司的成本核算就有问题了.这一年多的时间,现在莫明其妙多了1/3的电量.就算补交,以后按照新的算法.对公司影响也是很大的.再次多谢各位同仁热心关注.

网友A:
你们内部没有计量
怨你们,成本核算要内部测量,如果电业局黑你,你怎么知道

网友F:
你们应该有胜算

网友G:
一失足成千古恨啊

网友H:
通信与实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30 15:28:00
一次,由于电压互感器保险丝断开,引起计量误差,供电公司一开始一直认为我公司偷电,到我公司来开了三次会议,最后一次,供电公司请来了律师及技术人员,打算告我们,当发现保险丝断了后,一句话都没留下就走了,但以后的2年间,公司在用电方面非常被动,经常无任何前兆的情况下断电几秒,引起整条流水线停机,每次损失约10000元;2年过去了,情况有所好转,但我总结出一个经验:不要与供电公司正面接触,因为那里小人太多
--------------------------
同意,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