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的延时控制

楼主(2007-07-30):
求助高手:
     我的工程中需要对7个输出做延时处理(延时时间由上位机设置),延时的时间大概在10---30 ms以内,我对200 不是很了解,系统提供的1MS时基计时器只有两个,我的7个延时处理有同时使用的现象,不知怎用才好?而200 的时基中断我看的不是很明白?好像也不能很好的解决。
     (听人在士林A1上做过类似的,我没有原程序)
    以上是我的问题和理解请您指导指导!!!再次感谢您!!!

网友A:
我是新手,也想说2句 :)
你的意思是不是想7个不在同一时刻有输出?那加上几个计数器行不行?

楼主:
我的表达可能不正确,是这样的:比如有7个输出由7个凸轮控制起动,当其中某一个起始角度到时接通,需延时设定的一段时间后关断。(凸轮只做起动信号)。这样的话当7个输出依次、交叉或同时输出时就需要7个定时器。

网友B:
好象是个问题的啊,
等待高手解决啊!的确是时间太短了,不知道对实际工艺会不会有实际的作用呢

楼主:
是的,这是工艺的要求。是一个高速的喷涂装置。每转一圈喷几个点。转速为60左右。转速是变化的,必须用时间控制。您指导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