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画面上创建数字时钟

楼主(2007-07-30):
想在画面上显示数字时钟,该如何设置呀,只会显示模拟的,请教了!

网友A:
画面,是上位软件还是人机呢,一般都有现成的啊

网友B:
可以修改的

网友C:
都有现成的,不用费尽心思研究吧。

网友D:
对WINCC里就有的

网友E:
wincc时钟控件的属性里可以修改

楼主:
具体该修改哪个属性对象呀,请教了!

网友A:
看资料啊,朋友啊,不会很复杂的呢

网友F:
把时钟控件添加到画面,在属性>控件属性>Analog修改,把是改为否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