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请帮助!程序高速对PAC内EEPROM访问,EEPROM介质会变性吗!

楼主(2007-07-30):
PAC大约使用时间半年,内部程序每秒三次对EEPROM访问然后根据所存的时间、和地址上传。出现EEPROM所存数据丢失的情况,时间丢失并发生上传IP地址的丢失,上位计算机无法接收数据。对EEPROM重新上电加载数据后即可恢复正常。敬请问各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会造成介质变性损坏吗!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是不是都是在停电重新送电后发生的,一般来说EEprom寿命应该很长,虽然有的说明上说可以擦写几万次,但是只是访问不会对寿命有啥影响吧。程序丢失估计还是和电源的干扰有关系吧

楼主:
运行中直接发生的,现在减少访问次数,好像好了一点。

网友B:
EEPROM写入(编程)次数在10~100万次不等(可以看芯片说明书),读的次数没有影响。‘每秒三次’是个不低的频率,时间半年还真差不多了。

网友C:
目前我們在新的數據保存媒介上已經開始使用FRAM, 一般數據會都失的情況常常發生再突然斷電那一剎那, 如果你僅是讀取數據, EEPROM數據理論上是不會丟失的, 但是斷電時若剛好發生在對EEPROM寫入的過程中, 那確實會有不正常的動作, 因為整個寫入過程未完成, 有可能造成數據表(FAT)的紀錄工作中斷, 雖然數據已經紀錄, 但是系統卻找不到位置, 這也是為何我們的PAC的操作系統映象檔(OS image)保存在Flash ROM里, 而數據和應用程序保存在CF或是MMC卡里, 常用參數或是需斷電保存數據則放在FRAM(EEPROM)里, 以確保系統的可靠度, 但是對於斷電瞬間數據丟失還是無法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