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PLC上的输入点能单独修吗?

楼主(2007-07-30):
各位老师好:
    我是做电梯的,我们这里有一台上海富士的电梯,因为一个同事把线接错了,
220的电进了一个PLC的输入点,那个点应该是直流24V的,这个点是光电耦合的,现在电梯不能运行了,请教各位老师, 这个点的光耦能单独换吗,各们老师有这方面的经验吗,请赐教,谢谢!

网友A:
维修高手解释下吧

网友B:
自己就可以修,换个光耦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修,PLC输入端就是几个电阻  电容  光电耦  发光管什么的

有备用点或其他不主要的输入点先借用

网友D:
有备用点或其他不主要的输入点先借用

网友E:
那个点已没有修理价值,用备用点移点。在什么区域?

网友F:
找个同品牌的  换一下就行了

网友G:
找个相同的换下就可以啊。不过有备用点,借用备用点更好啊。

网友H:
有备用点啊,一般设计系统时都留有20%的备用点的

楼主:
不过这种PLC是电梯专用的啊,好象是新时达的吧,
关键是我们现在没法看程序,应该是加密的吧,
最好的最经济的办法就是把这个点给修好,
板子上的那些光耦都太小了啊,那里有专门维修的啊,
请老师们想想办法啊,

网友A:
新时达的
没听说过

网友I:
烧了..换新的吧

网友I:
电梯个也..护不好出大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