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和WinCC flexible的区别

楼主(2007-07-30):
我是新手,如题目,WINCC和WinCC flexible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软件吗?我用的是WinCC flexible,用于触摸屏画面的,看了一眼人家用WICC做的电脑操作画,完全不一样啊,这两个软件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呵呵,我也是新手;
WINCC是PC监控用的;WinCC flexible是触摸屏用的软件。我觉得是这样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都是西门子人机界面(HMI)软件:
前者用于电脑上位机与PLC;
后者用于触屏与PLC;

网友C:
说的有道理,支持。

网友D:
one for ping  one for pc

网友E(2008-07-15):
说的好,我也正有此疑问,谢谢

网友F(2008-09-23):
大概的区别如下:
WINCC是上位机上用的组态软件,特点:需使用直接连接或脚本编程,功能性强;集成大型数据库SQL Server,数据归档处理能力强;相比wincc flexible 需更多时间学习

WINCC FLEXIBLE简而言之是触摸屏的组态软件,能对触摸屏和操作面板进行组态,相比WinCC,WinCC flexible组态画面对象较为简单,功能弱;数据储存处理能力弱;与WINCC相比,WINCC FLEXIBLE上手很快
西门子有将WINCC的功能溶合到WINCC FLEXIBLE中的构思,还没有完全实现。
我个人的建议是工程中对控制要求不高,过程数据存储要求不多时,使用WINCC FLEXIBLE还不错。

希望对你理解有帮助!

网友G:
触摸屏 和电脑的区别

网友H(2009-03-16):
不够全面呀,哪位能详细的解释一下

网友I:
讲的很详细,学习了,之前没接触过

网友J(2009-08-03):
恩,很好的资料,学习学习

网友K(2009-09-07):
wincc flexible 的高级版本也可以用于pc

网友L:
问过技术支持,说最主要的区别是wincc 比wincc flexible功能强,主要体现在数据处理、归档等。

网友M(2009-10-23):
什么是上位机  嘿嘿

网友N:
对:jyybzd 关于

什么是上位机  嘿嘿

内容的回复:

通俗讲就是可以直接发出操控命令的计算机,一般的PC机。

网友O(2009-12-25):
wincc flexible 是protool的高级版本 wincc是用在pc机上的上位机界面,前者主要是针对西门子触摸屏用的软件

网友P(2011-04-20):
了然!!!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网友Q(2018-04-29):
谢谢大家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