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E540-3.7KW报警E.7

楼主(2007-07-30):
大家好;
  那位帮分析一下三菱E540上电就报警E.7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是通讯类故障,很有可能是模块上通讯光偶出现问题,一般没有维修价值。也有可能是CPU板出问题,可能性不大。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B:
问题是出在主板上不会很大,可能15伏短路,仔细查一下,不行拿过来我帮你整一下。

网友C:
修复的可能性很小,就象回首说的。

楼主:
好修理吗?除了主板  直流滤波电容  其它的都灌封在一起了 怎么才能把树脂胶溶开啊!谁有高招啊  说说!!

网友D:
我有一块完好的底板,如有需要可与我联系.13867709199

楼主:
需要多少钱啊 !

网友B:
维修200搞定,买一块1000左右

楼主:
你好;
   维修200搞定;你说说故障的所在原因,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啊

网友E:
      专业维修公司

部分维修项目
维修各行业的各种进口、国产设备电路板,各种品牌变频器系列、交-直流驱动器、编码器、PLC程序控制器、显示器、工业用电源及各种大型显示屏、触摸屏等,另有机械行业CNC加工中心、SMT、贴片机板、冲床板、磨床板、火花机板、线切割板、印刷机板、胶印机板、数控机床板、钻控机床板、慢走丝板、注塑机板、制罐机板、罐装机板、电脑绣花机板、各自动化控制板等等〉其他行业有〈各电梯板、各大型中央空调控制板、电源、PLC、驱动器、各监控系统板、消防板、叉车板等等〉

机械行业:
西门子系统(三系统、八系统)、法那克系统、海德汉、德马吉、FIDIA、三菱、辛辛那提、瑞士阿奇、沙迪克、欧姆龙、菲迪亚、天田、AMADA、大宇、友嘉等数控机床控制板、伺服系统、各种品牌变频器、交直流驱动器、编码器、PLC程序控制器;CNC、FANUC数控加工中心、数控冲床、自动车床、剪板机、等离子切割机、数控弹簧机、卷簧机502S625、线切割机,电火花成型机、电子尺控制器、主轴变频器,各类交、直流驱动器、电脑锣、数控液压折弯机等各种品牌数控机床控制板;交直流弧焊机、氩弧焊机、数控焊接H(Z、C)型生产线、数控彩钢保温板生产线、数控后切割生产线、夹心复合板生产线、全自动压型板生产线;龙门焊机、矫正机等;各种汽车发动机汽缸体、缸盖及曲轴的加工、汽车定位、检测及组装设备、焊接机以及齿轮生产线上滚齿、磨齿设备等;

1.线路板(PCB)企业的所有设备(如钻机、锣机、曝光机等)上的电子线路控制板:cpu板、信号板、放大器、I/O板、镭射感应器、触摸显示器、各类特殊显示器等。
2.电子企业SMT、SMD设备上的所有电子线路控制板。
3.电脑锣及各类数控设备上的电路板。
4.变频器、PLC、伺服控制器等工控产品里面的电路板。
5.各类进口设备上的特殊控制电路板。 6.工业自动化控制板,各种电源板,西门子、ABB、施耐德等系统、数控机床控制板,塑胶机械控制板,各类空压机控制板。包括变频器、直流调速器、软起动器、编码器,PLC程序控制器。
7.各类进口印刷机械设备上的控制电路板。
8.宾馆、饭店,高档公寓物业管理自控系统设备控制板,各种电梯、中央空调、供水系统控制板.
9.维修伺服电机。
10.液晶显示器、等离子、背投、电脑软硬件维修。

联系人:汪先生 13522577961

网友B:
跳e.7一般是主板的15伏电路发生故障,这需要你仔细认真查一下。
石家庄三峰工控 86211331

网友F(2012-04-19):
这系列的 变频器,E7的故障很多,大部分的问题在底板,我把底板拆开过,这个问题是模块里的问题,好像有一组电源是要从模块里出来的。所以出了E6 E7,维修价值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