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伺服用于转矩控制模式后,如果负载扭矩大于所设定的扭矩时,伺服电机是不是应该反转。这样对电机有影响吗?(长时间运行)

楼主(2007-07-30):
三菱的伺服用于转矩控制模式后,如果负载扭矩大于所设定的扭矩时,伺服电机是不是应该反转。这样对电机有影响吗?(长时间运行)

楼主:
求助!
三菱的伺服用于转矩控制模式后,如果负载扭矩大于所设定的扭矩时,伺服电机是不是应该反转。这样对电机有影响吗?(长时间运行)

网友A:
首先当然是减速了,会不会反转我也不知道,你到运动控制论坛问问。
我估计是会反转的。

网友B:
当然会反转,不过还要看你的减速器,如果不带减速器或用行星齿轮的减速器,会由负载带着电机转,我们就这么用过。

网友C(2008-04-14):
当然是不转`````

网友D:

期待答案...

网友E:
你说的负载是什么?

在电机停止的时候,负载有没有相反的旋转?

若没有,则电机就减速停止

若有,则反转

网友E:
当然有影响了,伺服电机不都是有最大转矩么?那个也就是短时的一个过载承受力矩。

长时间的话。。没亲眼见过,不过估计会烧。

网友C:
不会烧,伺服都有保护功能,过载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