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FX2N-20GM疑问紧急求救

楼主(2007-07-30):
各位路过的大侠
小弟最近使用三菱FX2N-20GM出现了问题,我的系统由FX2N-48MT+FX2N-20GM组成,控制三轴电机运动,其中X/Y轴由FX2N-20GM控制,Z轴由FX2N-48MT控制,所有运动方式够得以实现,但问题是每运行完一次后,必须将FX2N-20GM上的开关手动复位一次(即拨到manu端一次)才能进行下一次操作,另外X/Y轴参数设置一样,但JOG动时按住JOG动按钮不放,X轴能连续的运动,Y轴确实断断续续的运动,问题始终不得明白,跪求各位提出宝贵意见及解决办法,不胜感激,同时小弟也会努力实验,解决问题后一定与大家分享,谢谢!

楼主:
忘了还有一个问题,我在FX2N-48MT里用了plsy k2000 k0 y0指令,用于控制Z轴JOG运动,刚开始时正常,后来我修改了下程序,上述功能也失效了,我用软件监控,结论是plsy k2000 k0 y0指令没有发出脉冲,但我用M码控制plsr指令,控制Z轴又是正常的,问题太多,经验不足,望高人指点,谢谢!

楼主:
在线求助,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啊啊啊啊!

楼主:
怎么就没人救下我呀,不知道也顶下,安慰下我也好呀

网友A:
帮你顶下
问问三菱热线

网友B:
三菱的20GM没用过,不过OMRON的NC定位模块都用过,刚做完一个10轴的伺服系统,配置:电源:PA204,CPU:CS1G-CPU43H 输入输出ID261 /0D261 定位模块:CS1W-NC413 三块,一个带四轴。有用到这些模块我可以帮到你。建议你以后用这些模块,做起来很简单,功能好用,省事。不过价格有点高,一分钱一分货。
QQ:117684640 13318221550 周生

网友C:
你可以用VPS监控,察看出错代码,然后根据代码查找故障。

楼主:
现在只剩下X/Y轴参数设置一样,但JOG动时按住JOG动按钮不放,X轴能连续的运动,Y轴确断断续续的运动这问题没解决了,真的有点费解,直接用I/O口的FWD/RSV运行又是正常的,望有经验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D:
你是3轴联动直线插补吧,估计你的用于循环的复位或清零指令编写不大合理导致,不过其他涉及扫描周期因素的可能也有。可以的话交流一下jishufuwuyugong@126.com

网友E:
你应该反复调用20GM里面的程序,20GM的程序不是像PLC一样循环扫描的,它是一步步进行的程序,类似于SFC.

楼主:
JOG运动没有用到20GM中的程序,只是通过控制字来控制罢了,而用IO口的按扭运行都是正常的呀

网友F(2011-05-22):
我最近也正在学20GM ,我学会了再一起来研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