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继电自整定

楼主(2007-07-30):
   请教各位高手:继电自整定中的继电器非线性特性幅值d具体指的是什么参数,如果继电器的输出接的是220V交流串150欧的电阻丝。

网友A:
整定就是自动调节PID的参数,就是微分积分还有比例!!!

网友B:
d是微分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