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系例PIB,PIW,PQW与IB,IW,QW等之间的分别???

楼主(2007-07-30):
各位大侠,我想问一个很初级的问题,谢谢:

搞不清楚PIB,PIW,PQW与IB,IW,QW等之间的分别,当然,我知道PIB,PIW是指外部设备的地址,但是怎样定义外部设备和普通的输入输出i/o,他们有何区别?

网友A:
外设,最通常意义的讲就是指模拟量输入输出了;
普通的I/O是什么? 最通常意义来讲当然是指CPU集成的I/O或者后面扩展数量字I/O模块的地址;

两者有什么区别?
1、I/O区可以对“位”寻址,而PI和PQ区不能,PI和PQ最小寻址单位是BYTE,如PIB256、PQW300...
2、I/O区,按西门子的定义应该叫“过程映像区”,本身这个过程映像区自己也是带有外设地址的!比如IB0,它对应一个PIB0, 它俩不同之处在于每个PLC扫描周期的开始,系统会将PIB0里的数据刷新到IB0内, 然后在接下来的一个扫描周期之内,IB0的数据均保持不变(当然,如果调用SFC在程序内刷新输入端口,那又当别论),而PIB0则是实时的,即完全物理意义上的端口!  所以我们看到一些S7-300标出最大I/O寻址为1024位,算算看,一块CPU带四个机架,每个机架装满八个模块, 每个模块最大32点,那么4*8*32=1024位=128BYTE ... ...超过这个以后就是外设通道了,就只能以PI或者Q来表示了,而且这就意味着不对直接对“位”寻址了! 如果你非要对位寻址,怎么办?  很好办:
L   PIB256
T   MB0

那么MB0里的位就对应了PIB256的八位。

网友B(2008-12-16):
ShowFine  同志讲的很详细了 我看明白了

网友C(2009-08-17):
讲得好,,,定

网友D:
写得非常清楚,讲得很明白

网友E:
挺好的,牛!挺好的,牛!
挺好的,牛!

网友F:
最近在学习让西门子的设备当DP从站做通讯,嘿嘿,不太熟悉西门子的,学习学习!

网友G(2010-04-27):
好,明白了!

不错

网友H:
没有啊,其实只要是通过cpu上面带的dp通道还是可以直接读写值的

网友I(2010-10-02):
我也来说一句!PIW PQW 的应用!正好前阶段用到!

(1)用做PLC模拟量读写操作:读进来PIW,写出去PQW ;(AI  ,AO )

(2)PROFIBUS总线组态中的过程数据:PIW是从外部设备来的数据,PQW是传给外部设备的数据。他们的地址是在组态的时候分配的!例如S7300 与ABB DCS502B 通讯的时候,ABB DCS502B采用PPO-04 ,0PKW |6PZD 通讯格式,则有输入/输出6个字的数据。PLC中以PIW读DCS502B的状态数据,以PQW来控制DCS502B。

网友J(2016-01-19):
应该注意,这里的128BYTE仅仅指本地的I/O,不包含远程模块,而且不同类型的PLC可以扩展的机架、模块数目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