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手上一般都用什么牌子的伺服?

楼主(2007-07-30):
机器手上一般都用什么牌子的伺服?请有经验的XDJM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多了!安川伺服在机器人中用的较多。

楼主:
谢谢楼上,不过经销商说安川小功率的编码器是13位,50W的订货时间太久了.

网友B:
看是什么样的机械手了,如果是小型的,MAXON 算是应用比较广泛的了。

楼主:
谢谢两位回复!是个小型的机器人,具体的说是医疗设备上面用的.

网友C:
请查看www.infranor.cn或拨打电话021-64401095找刘先生.我们在国内外各个领域(军工 生产 医疗 等等)都有机器人方面应用,我们编码器标准是16位,更高要求可以定制.同功率的电机我们的设备更小\更轻\动态特性更好\环境适应性更高

网友B:
如果是医疗,MAXON的直流伺服原则上比较安全,不过,那东西不便宜。

网友D:
我们用松下的

网友A:
医疗设备上面用的伺服通常要符合一定的"安规",不是什么东西都能上的,当知人命关天啊!

楼主:
是啊,正如版主所言,所以不敢轻意选型.对了,是不是各个臂上都要配背隙很高的减速机啊!

网友E:
减速箱需要配那种体积小,背隙高的。如果你对产品质量要求很高,价格无所谓,推荐用MAXON直流电机和日本Hamonic减速箱,都属于那种体积小专业应用于医疗、军工的产品。

网友F:
实际上使用的品牌很多的,德国百格拉步进,伺服。松下伺服也有用。在 减速机上,用的最多的有,德国neugaurt,以及台湾apex。关键还是精度要求。

网友G:
Yamaha机械手的伺服电机是Tamagawa(多摩川). Kuka用的是Lenze

网友H:
日本的:tamagawa,nippon,Japan motor,yaskawa....

网友I:
我只知安川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看来的确是只有最合适的才是最好的,都要根据实际要求来选配.再次感谢各位!

网友J:
一般安川的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