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7-30):
我公司有一个有机物料仓,仓中的料位是通过放射源料位计检测的。其工作形式如下:

<!--图片标记1-->
在进料过程中,料位在没有到达放射源检测的范围时,DCS方面显示料始终为零。当料位到达检测范围时,料为每增加一点点,DCS方面就显示很大的比值,经常出现料位不准的情况。害得我们经常跑到煤仓顶层用线进行测量,然后再根据情况修改参数等等。这样造成设备很大的不正确。今天又出现同样的情况,害得我们又爬上去。公司现在不同样我们换检测仪表,现在弄得我们都不知怎么办才好。请各位说说你们的高见。

网友A:
1、首先弄清楚你这个放射源料位计是连续量还是开关量的
2、一直不好用还是忽然不好用了
3、建议断开与DCS的连接 在各种仓位情况下 测量仪表的信号输出
4、如果想获得大家的帮助 最好描述清楚,比方什么型号的仪表 什么类型的输出 ? 供电 。。 量程? 等等等等

楼主:
多谢你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