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
170cm机器人电机选择?

楼主(2007-07-30):
我们要做170 cm的机器人,现在电机是大问题,没有那么大的现成的舵机.只好自己做伺服加减速还要有反馈.不知道哪位大虾给救救????急急急

网友A:
你说的太笼统了。伺服+减速机或步进+减速机都可以做。在步进上使用百格拉步进有案例。其实,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你这个机器人是几轴控制的。这样,包括你上位机控制的选择都是问题。还有,用伺服的话,是用交流还是低压直流,这些都得考虑吧。
呵呵,愿意和你交流机器人方面的知识。
13811104514 010-65546720

网友B:
顶 踏沙行 说的好 ~~! 踏沙行是这方面的专家

网友C(2007-09-13):
这个我不知道,向各位请教,呵呵

网友A:
忘了个事情,象这种类人形的机器人,还有个难点。就是关节的同步和联动。这个也是蛮重要的。要不然,动起来协调性就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