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谢谢

楼主(2007-07-30):
我是新手,请都大家采用什么元件,芯片(是加法器还是译码器,还是触发器或是其它什么)能实现如下功能,给点提示吧,因为没有思路。
有4个位置,两个输出Y0,Y1,
当由1位变换到2号位时输出Y0=1,Y1=0
当由1位变换到3号位时输出Y0=0,Y1=1
当由1位变换到4号位时输出Y0=1,Y1=1
当由2位变换到1号位时输出Y0=1,Y1=0
当由2位变换到3号位时输出Y0=1,Y1=1
当由2位变换到4号位时输出Y0=0,Y1=1
当由3位变换到1号位时输出Y0=0,Y1=1
当由3位变换到2号位时输出Y0=1,Y1=1
当由3位变换到4号位时输出Y0=1,Y1=0
当由4位变换到1号位时输出Y0=1,Y1=1
当由4位变换到2号位时输出Y0=0,Y1=1
当由4位变换到3号位时输出Y0=1,Y1=0
大家帮帮忙,各抒已见,因为第一次接触实际问题,真的不知如何下手,谢谢了。

网友A:
我觉得用PLC能实现你这个要求,你好好捉没一下,

楼主:
问题是不让用PLC的。

网友B:
这好像是一个方向编码,无论是在那一个位置向前+1向后+3,用单片机肯定行,不过用数字芯片可能也行,要仔细考虑一下。

楼主:
谢谢回复,就是因为自己知识太少了一时没有思路,所以希望大家给个思路,谢谢了.

网友C:
这样的功能最适合用GAL比如16V8来实现。

楼主:
周公,能不能解释一下呀,你说的用GAL比如16V8,是用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