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所有指示灯闪烁是何故?

楼主(2007-07-30):
我们用的是西门子的315-2DP的CPU近段时间多台CPU多次发生死机现象,其表现出来的现象是CPU面板上的所有的指示灯都一起闪烁,频率为大概1HZ,我们分析了各种原因,进行了多种试验,但问题仍未解决好象还有日趋严重的迹象,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能否提供一些思路?在此先行谢过了!!

网友A:
程序有问题..常亮是CPU有问题~~~

楼主:
程序的问题应该出在哪些方面呢?

网友B:
没有遇到过啊,
你可以,下一个绝对正确的一条程序,看看,还会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如果不出现,说明程序有问题,只能找程序了啊
也可能硬件上,电源不够啊,什么的

网友C:
也有可能是硬件上某块模板虚接或是有问题。

网友D:
是不是你的程序没有了

网友E:
程序的问题吧

楼主:
这个问题也并不是经常出现,偶尔出现一次,所以说下一个绝对正确的程序来“抓”这个现象应该不容易,再有,这些CPU都是在线运行着的,如果我下一个其它的程序作试验,肯定会被撕成八瓣的,呵呵
出现这种情况后把CPU断电重启一下就好了,可见程序也没有丢。
我们用的是以太网,但我们已经将网络因素排除,因为网络以外的CPU也出现过此现象。
谢谢大家的关注,望大家能够继续为我出出主意!

网友F:
关注中,等待有人指点

网友G:
其他模块的指示灯是否闪烁呢?输入/输出模块?

网友H:
程序应该没问题,是CPU坏了.

网友I:
CPU应该有故障记录啊,在线监控,就可以查到历史故障及原因

网友J:
新手→我也来凑热闹:)。
楼主说时而发生那种现象,那程序绝对没问题,CPU问题也不大。很可能的原因就是电源方面的,冲突了、功率不够了之类的;再一个就是线可能有松动。

楼主:
其它的模块正常,没有指示灯闪烁的问题。
如果是CPU坏的话,可它重启一下就好了,并且大部分时间是好的啊!
电源方面的话,虽然整个机架都装满了,但用的是西门子的标准5A电源,容量因该够了吧?
线路方面我们也做过仔细的检查,未发现有松动现象。

楼主:
在线监控也看不出什么原因。

网友K:
有可能是那路的模拟量输入有点接地了,造成所有指示灯亮啊

网友L:
我记得1M的闪烁代表的好像是硬件故障,记得不是很清楚,回头查查再说.

网友M:
估计是电源故障,可能接触不良,频繁启动。

网友N:
先排除是否是电磁干扰吧!
只有干扰的现象跟你说的现象是类似的

网友O:
这种情况不经常,是否周期性的呢?检查下程序吧,看看时候有周期性的程序问题

楼主:
问题仍待解决。

网友P:
估计是硬件有问题吧.以前我们公司也有一台PLC这样,问SIEMENS的人他们也说不清

网友Q:
你先组太看一下,然后再传一下程序,

网友R:
 1.CPU电源正常吗?
 2.内部有受潮现象吗?
 3.晶体振荡器换一个往往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4.不排除CPU本身问题.

楼主:
把模块背板接地,好像有点儿效果,继续观察中……

网友S:
楼主说的那种情况,我们那儿出现过,就是cpu电池没电造成程序丢失而出现的这种情况,买电池装上然后重下载程序到plc即可!

楼主(2007-08-30):
断电重启一下就好了,应该不是程序丢失吧?

网友T:
转载在论坛上收藏的帖,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现场的400CPU所有的信号灯全部亮起,无法找到硬件模块
现象:现场的400CPU所有的信号灯全部亮起,无法找到硬件模块,但是可以找到网卡443-1,查看硬件组态,发现所有的I/O均故障。
解决过程:
1,拔出所有的I/O,重新组态后,发现CPU正常,系统可以工作,排除了CPU故障的可能,
2,依次插上I/O模块,直到出现故障为止,发现机架处有两个针脚短路。
3,把机架断路的针脚拨正后,故障消失。

网友U:
只能一点点的排除,干扰问题,CPU问题,程序问题....

网友V:
我们公司也有一台317-2出现过死机现象,就象计算机一样休眠状态,随便按什么键都恢复不过来。我建议你下一个标准的S7程序,看一下是不是PLC硬件问题,如果下了标准程序,没有你说的现象那就是你的用户程序不对了

http://i.cn.yahoo.com/pengli2521

网友:
电源

http://i.cn.yahoo.com/pengli2521

网友W:
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2008-04-16):
现在问题解决了,就是全部更换为317-2,呵呵

原因始终没找到,将cpu换为317后,再也没出现过此类故障.

我们的5台不同地方的plc都出现过这个现象,是不是315本身的问题?

网友X:
升级新的CPU也不失一个好的方法啊。升级以后,把老的CPU放到别的地方做一做实验什么的,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Y:
楼主能说说你那设备运行多少年了!!是不是你是环境问题造成怎么多的CPU死巧巧呢??

网友Z:
有可能内部信息量大,造成堵塞。

网友AA:
察看在线诊断记录,推断为程序出错。

网友AB:
在线诊断一下。有可能临时变量容量超过CPU本身容量。应该CPU本身没问题

网友AC:
估计还是通讯有问题.以前有过类似问题

网友AD:
学习中~~~~~~这种问题没有遇到过。

网友AE:
CPU诊断区的内容也许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哦,可以将CPU复位一把,将程序重新下载试试.

网友AF:
电源没问题吗?是不是内部电源有问题。

网友AG(2008-05-22):
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在反复断电插拔存储卡后恢复正常,具体什么原因还不清楚

网友AH:
cpu坏了,我遇见过

网友AI:
这么多的答案??到底有没有一个真正的答案啊??楼主有没有找到真正的答案啊?我想应该不只是我一个想要知道故障的真正的原因吧,楼主要是知道了,要不吝给出啊,多谢!

网友AJ:
还是硬件的问题大些。

网友AK:
也许是你的CPU内存占用率大于98%,在运行时,与其他CPU的通讯量大造成CPU通讯时内存突然加大,造成CPU内存100%,这是CPU的灯就会快闪。

还有就是你下一些组织功能块(OB块)来诊断一下具体是什么问题导致你的CPU会出错,比如OB86是用来诊断DP网络的;OB82是用来诊断错误信息的;OB121是用来诊断溢出错误的。还有一些是诊断电源故障的。其他的我也记不清了,你可以查一下资料。

你说换成317的CPU就没问题了,我怀疑是你的CPU占用率太大了。

网友AL:
我遇到过电源和CPU所有I/O都在闪的,发现是有个DI口短路,可能你的情况和我的情况闪的频率不一样问题不一样吧,可以查一下,是不是连接器有问题。

网友AM:
在线监控,就可以查到历史故障及原因

网友AN:
建议你再换回个新的315试试,但最好先换分站的,如果没问题,就逐个换,直到总站.

网友AO:
恩,觉得小洋人说的有理!多次下载,CPU中就会存储相当多的备份,应该彻底清除一下!猜测原因(或许随着时间的不断增长,需要交换和通讯的数据太多了!)

网友AP:
换了5台CPU 啊``那个费用也不是一般啊! 5 台同时有这样的问题就不是CPU 的问题咯,程序还都一样吗? 个人感觉程序的问题大大地!

网友AQ:
在线查看一下故障记录吧,我用的都是300/400的,也出现过你说的现象,但是还要确认故障内容后再做正确的解决方式。如果是现场总线的话,我想还是通信故障的概率大一些。

网友AR:
有可能是外面的通讯出了问题后又自动复位

网友AS:
CPU诊断区的内容也许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哦,

楼主(2008-07-25):
一直未解的谜! 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没有机会再查了,因为都已经更换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最终虽然问题解决了,但原因未明,郁闷!

网友AT:
这种情况我在工作中遇到过,是CPU模块坏了,但不同的是我这里是S7-400 414-2XG04-0AB0。

网友AU:
插上STEP7平台的PC进行诊断!

网友AV:
把每个模块都换一遍看看,包括背板连接片。

网友AW:
我问一句,要是电池没电了报什么错?

网友AX:
我觉得是电源问题

也可能是内部电路受潮所致(可能性小)

否则很难解释在程序正确的情况下多台CPU同时出现问题

网友AX:
引用 网友AT:
这种情况我在工作中遇到过,是CPU模块坏了,但不同的是我这里是S7-400 414-2XG04-0AB0。

2W多哦

我本想给公司用的这个CPU买个备件

被领导否了

不知道你们的CPU是因为什么坏掉的

我估计我这的虽然不至于很快的坏

但是到了坏的那一天

领导等着哭吧!

网友AG:
存储卡又问题吧,插拔几次就好了,我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把CPU断电插拔几次就OK了。

网友AG:
不过很可能是CPU的问题,插拔卡好象只是暂时的

网友AY:
可以换张存储卡试试,如何?

网友AZ(2008-10-11):
我们这也是这样的问题,不过是在停电后又来电时出现这样的问题!只有CPU上的灯以1HZ频率闪烁。

网友BA:
可能的原因就是电源方面的,冲突了、功率不够了之类的;再一个就是线可能有松动。

网友AY:
 都讨论了好久,楼主应该解决了,请给出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BB:
引用 楼主:
断电重启一下就好了,应该不是程序丢失吧?

315的程序应该?储存在micro card 里面? 它属于rom卡 数据是永久保存的。所以这并不能断定故障时cpu里面有程序。鄙人分析:可能是你的micro card 就是你的那个存储卡sd卡有问题了。更换卡试试。可是现在不用了 你都换cpu了。有可能卡有问题 同样也可能是cpu的卡曹有问题。

?

网友BC:
我以前看过这和现象,可能是程序卡松了,

网友BD:
第一次看到这种现象,学习!!!!!!!!

网友BE(2010-08-29):
我们这有个控制系统“自动”指示灯也总是闪烁,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啊。

网友BF(2011-05-10):
真的答案是这个报警有好几种可能性,西门子给的答案是cpu坏了,但我遇到的也是cpu坏了

网友BG:
  估计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本公司生产兼容西门子包括SM7-200/300系列数字量模块、模拟量模块、通讯模块,开关电源,PPI电缆,MPI适配器:工业平板电脑,无线路由器等。产品可靠稳定,品质优良、精度高,速度好,使用方便,即插即用。 价格实惠~!!QQ:120845399 tel:0755-26068785-605

网友BH:
我前几天300的灯也全亮而且闪烁,后面有个高手告诉我是存储卡坏了,然后换个存储卡就好了

网友BI:
我遇到过的情况是外部带诊断功能的模块(我们用的是绝对值编码器)出现故障引起,希望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