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KVA 和 1KW是什么关系

楼主(2007-07-30):
请大家帮帮忙解答一下谢谢:另外还有个问题通常说的多大的变电所是指变压器的容量吗?

网友A:
1V*1A=1W,就这个关系。变电所就不清楚了,请专业人士回答

网友B:
1KVA通常是视在功率 kw是有功功率

网友C:
变压器的容量是KVA,1KW 和 1KVA是功率因数的关系

网友D:
 1KVA通常是视在功率 kw是有功功率 ,还有个千乏的单位;
之间的关系是勾三股四弦五

网友E:
变压器容量以KVA做单位
如单相10KVA的变压器 输出220V,输出电流=10000KVA/220V=45.5A
输出电流超过45.5A就是超负荷
如果变压器输出带电阻类负载,可以带10KW的电炉
如果带电机等,恐怕也就7KW左右,因为电机功率因数0.7左右
三相变压器输出电流144A/100KVA

网友F:
视在功率的平方=无功功率的平方+有功功率的平方

网友G:
KVA是容量

网友H:
那么视在功率又是什么呀?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请问500KVA的变压器它的实计功率是多少,电流是多少。

网友I:
下面引用由hongfeng在 2007-8-1 21:23:00 发表的内容:
  谢谢;大家的回复,
请问500KVA的变压器它的实计功率是多少,电流是多少。
电流是多少?和电压等级有关的,公式总知道吧?
通常说的多大的变电所是指变压器的容量吗?
应该是指电压等级

网友J:
学学电机拖动!!讲的很明白!!

网友K:
  一个视在,一个有功。

网友K:
有功的平方加上无功的平方再开方就是视在

网友L:
容量和功率

网友M:
 心力: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31 8:34:00
    变压器容量以KVA做单位
如单相10KVA的变压器 输出220V,输出电流=10000KVA/220V=45.5A
输出电流超过45.5A就是超负荷
如果变压器输出带电阻类负载,可以带10KW的电炉
如果带电机等,恐怕也就7KW左右,因为电机功率因数0.7左右
三相变压器输出电流144A/100KVA

说的很好了,

网友N:
专业论坛竟然有这种问题出现,唉!我无话可说哦!

网友O:
学了一把.

网友P:
一个是电的容量,一般变压器的大小用这表示,一个是电在单位时间内所做的功.

网友Q:
李林洲: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5 21:16:00
1KVA通常是视在功率 kw是有功功率

网友R:
KVA通常是视在功率 kw是有功功率 千乏是无功功率
视在功率*视在功率=有功功率*有功功率+无功功率*无功功率

网友S:
高中物理中就有学到吧

网友T:
好有味道!

网友U:
电机与变压器里面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