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求助:如何解决串联电流表显示不一致问题

楼主(2007-07-30):
160KW电机,一只互感器400/5,下带2只电流表,本地显示(指针式)135A,现场数显式(约100米)显示98A,再用钳形表卡了下240A,刚好好像两表相加和为电机电流,如何解决。以前也见过一只互感器下带2只指针式电流表,近的读数高,远的低的现象。

网友A:
用400/1表

网友B:
最好两个都是指针,内阻差不多,远的差点导线放粗

网友C:
现场数显式(约100米),距离太远,考虑加电流变送器。

网友D:
并联了吧?

网友E:
互感器容量不够,/5的互感器如果是一般容量,最多传输10米内
你的一百米远 即使使用/1的互感器都值得考虑 电缆还要放粗点

网友F:
支持3楼的,距离太远,用变送器.

楼主:
400/1表, 互感器容量不够!互感器电流表还有这么多东西,我长了见识,我要找点这样的东西试试看。谢谢各位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