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改造工程请教前辈!

楼主(2007-07-30):
现场条件及要求:
1、    管道进口压力在1MPA,  出口压力在0.55~0.67MPA
2、    要求现场要有现场显示压力量,为现场人员了解管道中压力情况
3、    该阀门的口径DN250
4、    阀门压力为2.5MPA
5、    流量为45方/小时
6、    温度在350度
7、    通过采集管道中的温度、压力、流量之间其中一项或者几项来自动调节阀门中的热蒸汽的流量
8、    该管道中传输的介质为从热电厂的热蒸汽
9、    蒸汽因为从电厂冷却踏中排除,所有带有一定的腐蚀性。
10、现在管道调节靠人工,通过经验值来调节管道中压力的使用量来。

网友A:
你到底要控制压力还是流量

网友B:
压力便送器+PID表+电动执行器

网友C:
调节蒸汽流量。采用流量孔板+流量变送器+PID调节器+调节阀;根据给定值来控制流量。

调节器可选AI-808AX3

其他的产品可在网上搜一下

要完整的完成项目的改造,最好是咨询电厂的热工,他们是专家。

网友D:
应该是调节流量的

网友E:
弯管流量计就可以.如果有需要您来个电话给您提供个详细的方案.

0315-3184073 李帅

网友F:
问题描述不完整,你的控制目的是稳定流量,还是保证压力,还是后面设备上的温度?还有,信号是进入控制系统还是用现场控制仪,这些都影响到设计

楼主:
控制目的是为了保证压力,所以要用稳压阀门.
信号不需要远传,在现场有指示表就可以了.
最重要的价格要便宜!谢谢

网友G:
不知道你这种控制方法用调节阀和压力传感器配合使用行不行,还有就是你的管道里的蒸气如果冷凝的话应该会有水产生的吧.

网友H:
孔板+变送器+阀门+执行机构+控制器+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