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数控机床修理

楼主(2007-07-30):
我厂有一台数控车机床,有时会缸相是z轴的步进电机,电机的型号是常州常华的110YBG560,驱动板是SK-5QD1我想知道怎么检测电机是好的还是坏的和资料驱动板的资料望各位帮帮小弟

网友A:
“有时会缸相是z轴的步进电机”
有时会缸相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既然电机有型号和厂家,首先应该咨询他们。

楼主:
是有时驱动板上的五个灯只有四个亮

网友B:
那就想办法搞清各个灯的意义。

网友C:
自己没表达清楚人家没办法帮你啊!!!

网友D:
既然是有时缺相,步进电机坏的可能性不大,接触不良或数控系统的元器件热稳定性不好。先查一下电机电缆与电机接触如何?排除外部接触不良后,查系统内部。还有可能是驱动信号有问题.功率管管脚焊点氧化。仅供参考!!

网友B:
缺相! 还是楼上的厉害,看来是熟悉五笔输入。

网友E(2008-05-10):
确实厉害,我纳闷了半天不知啥意思.:)

网友F:
我也半天没明白,这缸相是什么意思

网友G(2008-07-08):
猜都猜出来啦

是缺相      知道缺相不知道排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