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画SAMA图

楼主(2007-07-30):
以前我学运控的,但现在在电厂工作,开始接触过程控制系统的东西,便于DCS控制程序的设计.目前不会根据控制系统框图画SAMA图,望各位大侠给予指点!
  给推荐一些书也可以,万分感谢!1

网友A:
SAMA图分几种, 一般DCS都有自己的软件去做, 如果是工程设计出图, 现在的软件一般都用INTOOLS, AUTOCAD也是常用的软件. INTOOLS更具有专业性.

网友B(2007-09-20):
到热电技术联盟上找一个SAMA图的例子,参考一下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