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三菱FX1S-14MR中断内定时器问题

楼主(2007-07-31):
大家好!
我求助的问题是:三菱FX1S-14MR中断子程序内有可使用的定时器吗?我在中断子程序内使用定时器时都不能计时,我都试验完了它所有的定时器了。是不是这个机型不支持中断内使用定时器啊?
如果它不支持,我该如何在中断内进行计时呢?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FX2N的在子程序中要用T192-T199,FX1S的你要查一下手册才知道,试一试对M8013进行计数,要不用1豪秒的累加计时器试试,但要在用之前先复位

网友B:
这个机型没有中断用的定时器.你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解决子程序的问题.如跳转.主控都可.

楼主:
哦!是这样呀!
真是太感谢索泰克和高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