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五轴联动的CNC的编程难度

楼主(2007-07-31):
请问大家.有个复杂的曲面,要用五轴联动的CNC来编程,在人工很难做到的情况下.用什么软件可以帮助人来完成.谢谢.

网友A:
要找合适的计算机辅助软件,CAXA实体造型、文泰、MAXTER CAM都有计算机辅助输出G代码的功能,但首先得保证你的曲面文件能够被打得开~

网友B(2007-11-15):
UG、SURFACECAM、CIMTRON都行。

网友C(2008-01-27):
UG,PRO/E,MASTERCAM等CAD/CAM软件都行。

网友D:
关键在于后置处理

网友E:
如果什么都需要后置处理好了才能加工,那样的五轴CNC也就妄称五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