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带WinCE操作系统的触摸屏,要方便编程

楼主(2007-07-31):
求:带WinCE操作系统的触摸屏,要方便编程

网友A:
GE的屏带WinCE操作系统的

网友B:
我们公司有,8.4或12.1寸.具体资料如下:
產品簡介
●使用嵌入式/低耗電 Inter-Xscale CPU PXA255
●內建Flash ROM 且支援Winsows(R) CE.NET 作業系統及Visual Studio Framework 1.1
●輕薄堅固且符合現代感的外型設計
●使用CF Card 程式記憶體,適用于震動機器及工業場所
●NEMA 4/IP65 前殼面板防水防油等級
●支援USB 1.1 Host /Client
●過電壓保護及隔離式直流電源保護功能
通訊埠 COM1 RS232/422/485 D-sub 9pin 母接口
COM2 RS-232 D-sub 9pin 公接口
4 pin 端子接頭:RS422/485

電源輸入 DC24V
列印埠 --
鍵盤/滑鼠 1個 PS2

通用串列埠
 USB 1.1 HOST x 1
USB Client x 1

網路介面 10/100M Base-T LAN介面
音效 提供立體聲輸出和麥克風輸入
其它 CF card(選購)

有兴趣可联系我:huilin-cermate@163.com

网友C:
昆仑通态嵌入式一体化工控机
触摸屏尺寸从5.7到15寸不等,全系列采用6万5千色真彩液晶,ARM 400MHZ处理器,64M内存,接口丰富,内嵌MCGS组态软件,winCE.NET操作系统,编程简单,工程组态容易,各工业参数均达到要求.主要是价格好,性能高.还应来电咨询选购

昆仑通态自动化 深圳分公司 15818613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