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机软启动问题

楼主(2007-07-31):
现在我们这边生产的颚式破碎机的启动控制都是用一种叫无刷自控软启动的软启动器,电机是用绕线式电机,实现重载启动,我想请教有没有更好的软启动设备,因为这个东西的性能也不是很好

网友A:
好像没有,楼主哪里的,我也在矿机公司

网友B:
液阻的呢?试过没有

楼主:
现在的软启动器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好多工厂里的设备用软启动和鼠笼电机,成本一下子降下来了,不知道性能怎么样,有没有人在用啊

网友C:
 大功率的绕线式电机用液阻的,基本不用维护,启动特性也好。

网友D:
除了线绕电机和变频器以外,恐怕没有更好的重载启动电气系统
轻载 软起动器还可以 看看机械方面也没有好的方法,如液耦什么的,好像在哪里听说过 我们这里还用过摩擦片离心式离合轮,不过不安全,也不稳定

网友E:
“现在的软启动器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软启动的定义定义是什么?软启动的理论是什么?软启动的技术是什么?成熟表现在哪些方面?

楼主:
不好意思,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只是听一些软启动厂商这样说,至于是不是真是这样,我也不清楚,所以请高人指点了,至于您提的问题,我会一一弄个明白,只是我现在的学习重心不在这个上面,我晚上回去了晚睡会儿,弄清楚。

网友F:
现在市场上的软器动器型号很多啊,应用很成熟了

网友G(2009-09-03):
软启动设备很成熟,关键问题是破碎机都是用皮带传动,本身就有软启动的性质,破碎机一般应该轻载启动,那你另加软启动多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