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0C系统机械手运动报警!

楼主(2007-07-31):
9轴无芯磨床采用的是840C系统,最近经常出现在机械手移动中报警:"Defined Vlocity too high",我把机床整体速率下降到30%还是会出现,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可能是运动轨迹有问题了吧,

网友B:
调低机械手的移动速度,或重新规划其运动轨迹。

楼主:
更换伺服电机后OK
但是有点不明白,为什么高速运行电机会有抖动呢?

网友B:
确认换下来的伺服电机坏了吗?

高速有抖动,低速时如何?

网友C:
"为什么高速运行电机会有抖动呢?"
很有可能通过参数调整改善.

楼主:
低速运行没有问题,PID参数也调正过了,肯定是电机有 问题

网友B:
是不是电机退磁了,推力不足?

网友D(2008-04-13):
德国威图控制柜用西门子840C系统,有谁会用?

面板    6FC5103-0AB01-0AA2

PLC:6FC5110-BB01-0AA2

CPU:6FC5110-CB01-0AA0

输出:6FC5110-BA01-0AA0

都是干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