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fibus-DP总线SIMATIC NET CP342-5通讯问题?

楼主(2007-07-31):
关于Profibus-DP总线SIMATIC NET CP342-5通讯问题?

本人有两块CPU315-2DP和两块SIMATIC NET CP342-5,还有若干模块(开关量DI/DO、模拟量AI/AO、FM350-1计数模块、远程接口模块ET200M IM153-2),现还有两个问题未解决:

1、主站CPU315-2DP <---->从站CPU315-2DP+CP342-5的通讯,主站用CPU315-2DP自带的DP口(SFC14/SFC15,即DPRD_DAT/DPWR_DAT),从站用CP342-5的DP口(FC1/FC2,即DP_SEND/DP_RECV),通讯就是不正确,不知为何?请教诸位!

2、主站CPU315-2DP+CP342-5 <---->从站CPU315-2DP+CP342-5的通讯,主站用CP342-5的DP口(FC1/FC2,即DP_SEND/DP_RECV),从站也用CP342-5的DP口(FC1/FC2,即DP_SEND/DP_RECV),通讯就是不正确,不知为何?请教诸位!

楼主:
请你们帮帮忙!!!

网友A:
配置一台S7-315 2DP作主站,另外一台做从站就可以;
一般不需要编写通讯程序,直接使用数据映射

楼主:
loden,你说"配置一台S7-315 2DP作主站,另外一台做从站就可以;
一般不需要编写通讯程序,直接使用数据映射"。

我本就是这样作的!但运行时主站SF红灯、BUSF红灯闪烁,通不了讯!我估计是要作什么故障处理!

网友A:
 你先确认是否总线接通,在HW组态中在线监控,如果总线通的话;
如果不同,检查网络设置;或找本书看看。我估计你的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A:
lyllxfly:
     将你的邮箱告诉我,我给你推荐一些资料。

楼主:
loden,你好!
    非常感谢你的答疑!
    我的网络组态编译、下载完全正常,我怀疑是不是组态虚拟地址用得大了,我用的是系统指定的地址(256-),还有要添加哪些为通讯而必需的组织块?

我的e-mail:LYLLXFLY@citiz.net

网友A:
你的e-mail地址是否有问题
返回的提示是:
I'm afraid I wasn't able to deliver your message to the following address.
This is a permanent error; I've given up. I am sorry for this inconvenience.

lyllxfly@citiz.net Error Message: 550 #2175016 invalid user - lyllxfly@citiz.net

楼主:
    loden,你好!
    麻烦你了,请用我的新邮件地址!

我的E-Mail:LYLLXFLY@SINA.COM
          <lyllxfly@sina.com>

网友A:
重新给你发了,看是否收到

楼主:
loden,你好!
    已收到你发来的E-Mail邮件,正在拜读!谢谢!

楼主:
loden,你好!
    已拜读了你发来的E-Mail邮件。
    其中只有CPU315-2DP之间的DP口主从通讯,这个问题我已解决,没搞定的是CPU315-2DP+SIMATIC NET CP342-5通讯板的通讯问题,如果你有这方面的资料,请发来!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