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料小车的震动问题(变频拖动)

楼主(2007-07-31):
我们单位 最近更换了一台变频电机,10极 200KW  施耐德ATV68.在经过开车前的自整定后,小车上料时 西车上行时, 声音正常,东车上行则电机有明显的震动(重载)轻载时间 则声音正常.所有的电机参数都设置正确.换电机前 使用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如果有朋友遇 到过这样的情况  或者有哪位高手知道原因  请回复  谢谢!!

楼主:
就没有钢铁行业的同行 能为我指点一二么?

网友A:
应该是共振的原因吧?想办法把电机的震动频率屏蔽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