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啊.这个流量计怎么选

楼主(2007-07-31):
天啊.请高人指点这个流量计怎么选型:
介质:葡萄糖液!电导率时常来回变化(用电磁估计不行).浓度变化,有粘度!温度:60-80度  压力0-0.6MPA.正常流量:0-23立方/小时DN80
   要求:精度必须要达到0.5%.
   不要价格比较高的.比如:质量流量计

网友A:
超声波流量计???

楼主:
超声波流量计估计也不太可以,因为流速不高!

网友B:
用涡轮把,只要粘度小于300cSt,温度不超过100度,我们的产品就可以使用。
德国宝德A代
0531-88878907-812

网友C:
如要精度好,我倒极力推荐用涡轮,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不过你管道选的太大了,50的管道就可以了

网友D:
可以用超声波的。但是这个口径的超声波0.5%得配置不比质量便宜。如果0.5%得质量,问题是这个流量要缩管,估计是DN40得表,压损可能太大了。实在不行就跟楼上说的一样用DP表了,就是每年要维护。

网友E:
其实我觉得电磁可能是您最好的一个选择。您怕电导率时常来回变化,只有有一个参数就可以。我们的东西用在测量葡萄糖溶液上还真不少,用户也没有找我们。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E:
普通的电磁不行,可以考虑智能的对电导率这个参数要求的很低了。不妨一试。

网友F:
建议用西门子设计的一款交变脉冲的电磁流量计,除了黏度不能太高以外,其他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