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B技术人员怎样实现站与站变量的调用

楼主(2007-07-31):
请教ABB技术人员   怎样实现DIGIVIS7.1  站与站变量的调用

网友A:
ABB AC800F 控制系统由于采用全局数据库,站间变量调用很方便,只需要调用变量列表中的变量名就可以了。

网友B:
定义好变量,调用变量名

楼主:
我试了 不行啊   站与站之间检查  一使用检查就不能通过 怎么办

网友C:
定义变量的时候有个"输出"自选框,把它勾上就行

网友D(2007-10-19):
在变量表内把需调用的变量中的允许远程调用选为“Y”就可以了。

网友E:
ABB是全局数据库,很方便的,把变量定义为全局变量就可以了,即在变量列表中把"N"改为"Y"就可以了

网友E:
ABB是全局数据库,很方便的,把变量定义为全局变量就可以了,即在变量列表中把"N"改为"Y"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   已经OK

(:

网友F(2008-10-07):
如果是在两个控制器间的调用的话,在变量的第一次定义的时候,会出现让你选择过程映像还有一个是输出的,把输出的前面打对号就可以直接调用了,或者在变量列表里面改也可以的

网友G:
ABB是全局数据库,很方便的,把变量定义为全局变量就可以了,即在变量列表中把"N"改为"Y"就可以

网友H(2008-11-17):
定义变量的时候有个"输出"自选框,把它勾上就行 ,如果已定义过的变量,在变量列表里面改也可以的.

网友I:
也在学习

我的这个疑惑也解决了

网友J(2009-01-09):
成为全局变量就可以了

网友K(2009-04-14):
尽量避免用站间调用,站间调用会使系统内存消耗变大,容易产生下装时的死机

网友L:
目前还未发现下装司机的现象 看来以后的注意点

网友M(2009-06-09):
谢谢高手们的指点,我也学到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