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肯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7-07-31):
大家好,我们用一三肯的变频器,是1.5KW的,用手动控制,我用设定到40HZ,但在运行时波动很大从35--45HZ,怎么回事情呢???

网友A:
  干扰或者电位器毛病

网友B(2009-02-05):
大家好,我们用一三肯的变频器,是160KW,经常产生OU故障,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C:
先用面板控制设定到预定值运行,同时检测运行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