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器管用吗

楼主(2007-07-31):
近来在电视购物上,看到卖一种节能器298元,当按下上面的开关时,串在电路中的电流表数值就减小了,不知是否真的管用呢

网友A:
感性负载还管用,阻性负载没用。

网友B:
青明山: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1 12:43:00
    感性负载还管用,阻性负载没用。
 刚好相反
这种管用,说白了就是调压器,电压超过220V时稳压到220V,低时直接输出,有的输出200~210V

对灯泡灯电压越低耗电越少的节电,对冰箱等就不节电。

网友C:
什么负载都无用,要知道,能量是守衡的。。。

网友A:
它,原来是调压器。
某同行用作实验的“节能器”,却是个自动功率因数补偿器。
楼上说得好!能量是守衡的。。。

网友D:
主要就是降压

网友E:
没它们宣传的那么好,家里不用的电器关掉才是最好的省电方法

网友F:
我也看到了,说是有一种可以使电表度数变少的东西,而且可以按你的要求改变度数,要真这样,估计供电局都要破产了!估计是骗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