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工业以太网通讯 急急急

楼主(2007-07-31):
求救
我的PLC通讯用十几米的线就能通讯,用长一点就不能通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还有用怎么样的网线,给予支持.谢谢!

网友A:
你做的RJ45线可能有问题,1和2应该是绞在一起的一对,3和6应该是绞在一起的一对,如果是1000M网络,4和5也应是一对,7和8一对。很多人把网络线做成:1和2一对,3和4一对,5和6一对,7和8一对,这种做法不对。

网友B:
还有用专用的通讯电缆来作

网友C(2008-05-20):
一、双绞线问题,请确认是否为铜芯线缆;
二、请确认水晶头是否接触不太好;
三、请查看现场是否干扰严重。

网友D:
学习了,常来就是有收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