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更改D值

楼主(2007-07-31):
我用DVPSX PLC:
MOV  T0  D0
D0的值我在MCGS组态软件中去更改,因为根据要求时间是可以设定的,时间单位是分,我在组态好的窗口中输入16分钟,然后在程序里面看到的D0中也是16,这就不对了,只有1.6秒啊,怎么回事,难道是组态的问题?请指点一下。

网友A:
T0的单位是100ms(SX系列)。你的指令MOV  T0  D0是把T0的值移到D0监视。D0中显示16自然T0中也是16,单位是ms,所以为1.6秒。要16分钟的话可以自己算下或者在数据输入之前做几步运算,或者组态软件直接做好。看你的情况,可能组态软件没能自己做好转换。

楼主:
转了,我作了如下数据处理:Y=(1/600)*X。其中Y是我要设置的时间,单位是分钟,X是转换后D0中的值。但是当我在组态窗口中输入后,D0中也还是跟我输入的数据一样,到底怎么回事?

楼主:
上面指令有误,应该是TMR T0 D0,

网友B:
指令有误

网友A:
你在组态窗口输入的什么值,就你的指令而言,TMR T0 D0,T0根据D0来,T0的单位是100ms,只要D0控制好就能达到效果。我不知道你的组态软件具体是怎么做的,要么不转换,要么自己做好转换,应该可以阿。

网友A:
若不转换,在组态中输入16为D0的话,你可以做换算,然后把D0的值换算后得到的值放到别的D寄存器,然后TMR T0 D(n)。应该可以达到你的控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