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cpu224用usb-ppi电缆无法通讯

楼主(2007-07-31):
新买了根usb-ppi电缆,我的plc是s7-200 cpu224的,安装了V4.0 STEP 7 MicroWIN SP1后,usb-ppi电缆无法通讯.更改特率也不行.更改为com口也不行.都说是无法连接设备.连接线驱动CP210x_Drivers.rar我从网上下载了个.安装正常就是不能通讯 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大概又是 CN 惹的祸?

网友B:
用usb/ppi电缆还改com口?估计你的驱动有问题

网友C:
我的USB/PPI电缆很好用,特别是挂在PPI网络上,能在线读/写/下载各PLC,用不着将PLC脱开网络就能完成。

网友B:
我在自主资料库当中一放入此驱动
http://s.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8393

网友C:
不是 CN 惹的祸。我的不用装驱动,PG/PC设置端口:USB

网友C:
用SP5与S7-200CN通讯比用SP3流畅。SP1、SP2、SP4没用过,说不清。

楼主:
用usb/ppi电缆还改com口?估计你的驱动有问题
--------------------------------------
用的是usb/ppi电缆 没改!

楼主:
驱动安装错误。。韩。。

楼主:
大家帮忙下啊

网友D:
USB的PPI编程电缆不能选COM口,要选USB就可以了

楼主:
 USB的PPI编程电缆不能选COM口,要选USB就可以了
-----------------------------------------------
选择了 还是不行。通讯错误。不知何解

网友E:
到哪买的线?

网友D:
你还是把你的编程软件卸了,重新安装4.3版本的试试,选择PPI通讯.再不行估计是PLC的原因了.

网友F:
联系电缆卖家,他应当给你提供支持。不过,有的卖家不是很专业..

批发/出售PLC编程电缆!
1、PC-PPI:  西门子S7-200 PLC编程电缆 (6ES7901-3CB30-0XA0),RS232/PPI接口,电缆长度3M。¥30/条
2、USB-PPI: USB接口西门子S7-200 PLC编程电缆 (6ES7901-3DB30-0XA0),电缆长度3M。¥100/条
3、USB-PPI+: 光电隔离型 USB接口西门子S7-200 PLC编程电缆,(6ES7901-3DB30-0XA0),电缆长度3M。¥130/条
4、PC-MPI:  西门子S7-300 PLC编程电缆,(6ES7972-0CA23-0XA0),电缆长度5M。¥260/条
5、PC-MPI+:光电隔离型 西门子S7-300 PLC编程电缆,(6ES7972-0CA23-0XA0),电缆长度5M。¥290/条
6、USB-MPI: USB接口西门子S7-300 PLC编程电缆,(6ES7 972-0CB20-0XA0),电缆长度5M。¥350/条
7、USB-MPI+:光电隔离型 USB接口西门子S7-300 PLC编程电缆,(6ES7 972-0CB20-0XA0),电缆长度5M。¥395/条
8、SC-11:   三菱 FX系列 PLC编程电缆 ,电缆长度3M。¥15/条
9、SC-09:   三菱 FX/A系列 PLC编程电缆 ,电缆长度3M。¥20/条
10、QC30R2:  三菱 Q系列 PLC编程电缆 QC30R2,电缆长度3M。¥30/条
11、USB-SC09:USB接口 三菱 FX/A系列 PLC编程电缆,电缆长度3M 。¥100/条
12、USB-QC30R2:  USB接口 三菱 Q系列 PLC编程电缆,电缆长度3M 。¥125/条
。。。。。。欢迎垂询!

联系电话:13061211930
QQ:704353505
E-MAIL:QD_JIERUI@163.COM

楼主:
在上海的一个厂家买的.他说时原装的.
汗.都没usb驱动,我下载了个安装了 插入时候有反应,以后就没反应了.

网友F:
1、确定200编程软件是否安装有问题
2、确定你的设置是否有问题
3、确定你的电缆USB驱动程序是否有问题
4、确定你的CPU是否有问题
5、确定你的编程电缆是否有问题

批发/出售PLC编程电缆!
1、PC-PPI:  西门子S7-200 PLC编程电缆 (6ES7901-3CB30-0XA0),RS232/PPI接口,电缆长度3M。¥30/条
2、USB-PPI: USB接口西门子S7-200 PLC编程电缆 (6ES7901-3DB30-0XA0),电缆长度3M。¥100/条
3、USB-PPI+: 光电隔离型 USB接口西门子S7-200 PLC编程电缆,(6ES7901-3DB30-0XA0),电缆长度3M。¥130/条
4、PC-MPI:  西门子S7-300 PLC编程电缆,(6ES7972-0CA23-0XA0),电缆长度5M。¥260/条
5、PC-MPI+:光电隔离型 西门子S7-300 PLC编程电缆,(6ES7972-0CA23-0XA0),电缆长度5M。¥290/条
6、USB-MPI: USB接口西门子S7-300 PLC编程电缆,(6ES7 972-0CB20-0XA0),电缆长度5M。¥350/条
7、USB-MPI+:光电隔离型 USB接口西门子S7-300 PLC编程电缆,(6ES7 972-0CB20-0XA0),电缆长度5M。¥395/条
8、SC-11:   三菱 FX系列 PLC编程电缆 ,电缆长度3M。¥15/条
9、SC-09:   三菱 FX/A系列 PLC编程电缆 ,电缆长度3M。¥20/条
10、QC30R2:  三菱 Q系列 PLC编程电缆 QC30R2,电缆长度3M。¥30/条
11、USB-SC09:USB接口 三菱 FX/A系列 PLC编程电缆,电缆长度3M 。¥100/条
12、USB-QC30R2:  USB接口 三菱 Q系列 PLC编程电缆,电缆长度3M 。¥125/条
。。。。。。欢迎垂询!

联系电话:13061211930
QQ:704353505
E-MAIL:QD_JIERUI@163.COM

网友(2009-08-11):
micro win改成sp6.........

网友G:
你的软件版本太低了,现在都用sp7了,版本低了对usb兼容性不好,升级软件试试吧

网友H:
同意楼上的观点,以前我也是用sp3连不上,后来升级到sp6就可以了,电缆没问题,应该是软件版本太低

网友I:
用用正航的CHION驰恩系列PLC吧,跟S7-200PLC完全兼容,跟PPI电缆通讯没问题,可以试试

网友J(2011-10-16):
能把usb/ppi电缆的驱动发给我吗。谢谢老师

75673070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