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KV变电站室内湿度要求

楼主(2007-07-31):
有谁知道配变电室室内湿度要求?

网友A:
没有特定的要求,一般在70%之内

楼主:
我单位配电室湿度平均75%,已经有一台开关柜出现放电声音,是否绝缘出现问题了?谢谢!

网友B:
应该不是,你必须查清原因
相对速度是有个条件,还有个就是不能够凝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