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请问在工控机中OP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7-31):
请问大家在工控机中OP是什么意思?我看可能是工控的什么系统,谢谢大家.

网友A:
应该是一个开放或者半开放的操作工位,可以完成一定的工艺流程,有人或者无人均可,收自动化软件控制设备或者部分设备。

网友B:
操作站 (Opreater)

楼主:
谢谢你们的解答!谢谢

网友C:
还有一种解释是工控机中的一种工作站产品,就是一体化的,把显示器和工控机集成到一起的那种,
这样的工作站一般在前面板都会设有一些薄膜按键式的键盘,一般的工程师通俗的称他们为“OP(Operate Panal)”就是控制面板的意思,所以有的人在选型的时候会提到,要求带有OP的,因为这些OP一般可以设置成快捷键,在操作的时候会带来很大的便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