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发电机的无功功率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2007-07-31):
我单位用的柴油发电机组,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无功功率很大,请问无功是怎么产生的,怎么才能降低无功.还有就是并车后几台车的无功分配不平衡,有时会出现逆功,为什么会出现逆功,有什么危害,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用电中无功一般是由感性设备(电机等)产生的,并联电容可以降低无功,发电机的无功可以在一定范围调整励磁电流(过励,欠励)来调整输出,柴油发电机组多数是自动调整电压的,各机组的反馈控制互有差别,所以无功分配不平衡.后面问题下一位.

网友B(2011-05-19):
请问柴油发电机输出的功率200千瓦,而电流已达700,负载多数是交流电动机,这种现象正常吗?可以加无功功率补偿吗?

网友C:
“柴油发电机组,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无功功率很大,请问无功是怎么产生的?”

1、是负载性质造成的;

2、对负载进行无功补偿;

3、发电机可以用移相发电机补偿。

网友D:
我单位用的柴油发电机组,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无功功率很大,请问无功是怎么产生的,

是负载性质造成的

怎么才能降低无功.

对负载进行补偿

还有就是并车后几台车的无功分配不平衡,有时会出现逆功

由于各发电机间的无功调差率没有一致,造成各机组抢无功,造成无功分配不均,严重时造成无功振荡。

怎么解决

将机组调差率设成一致。调差就是当线路负荷增加时机组自动增加励磁电流,增加的信号通过串在主回路的电流互感器来提供的,该互感器二次侧并有电阻,将电流信号转为电压信号叠加于励磁触发回路中,一般该电阻设为多档,改变档位就是改变机组自动调节励磁能力,也就是改变调差率。

请问柴油发电机输出的功率200千瓦,而电流已达700,负载多数是交流电动机,这种现象正常吗?可以加无功功率补偿吗?

低压发电机(400V)额定电流估算I=P*1.8,如果定子电流超过机组额定电流就不允许运行,最大不得超过额定电流的1.05倍。如果发电机有功输出未达到额定功率,而定子电流超过额定值就是无功输出太大,需进行无功补偿或减小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