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船上怎么接地

楼主(2007-07-31):
船上电气设备怎么接地,直接和船体相连吗,那么要是漏电电流就直接流向船体吗,人接触船体不会触电吗?

网友A:
我想是直接接船体的.人在船里还怕什么船带电?

网友B:
明白接地的意义了你就知道怎么接地了,
在船上发电机的中点0线接了船体的情况下,
把接地接船体上才是正确的,但必须装漏电保护等

网友C: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D:
当然接船体了

网友E:
应该是船体,你想啊,楼主,我们把电都接到大地上,你在大地上不也没事吗?所以船应该也是一样的

网友F:
我在船厂做过,船体就是大地

网友G:
不太了解船上的供电方式,有 知道的仁兄指点下哈

楼主:
船上的发电机要是没有接中性点呢.

网友B:
不可能吧?相线对哪220V啊?就是只有两根线也有一根是0线呀!是不是发电机里面已在接外壳上了

网友H:
不知道啊

网友I:
应该和汽车一个道理。

网友J:
晕!那飞机怎么接地啊?

网友K:
接飞机体上

楼主:
船上没有零线,两相都带电,对船体是110伏,线电压是220

网友L:
很有意思的话题,期待同行高手能给个正确解释

网友M:
你有没有一点电学常识啊,船什么时候通电了没有和地连接啊,一般的水也是导体,懂不?在船台也会用专门的导体与大地接通。

网友N:
海水含盐量那么高,就是通大地的最好导体啊

网友O:
    “应该和汽车一个道理”

1、汽车用直流电源,低压安全电压,可负极搭铁,也可正极搭铁;
2、轮船用三相交流电,线电压220v,相电压110v,一般为不接地系统;
3、保护方式为保护接地;
4、船体一般为金属、水泥、木结构,金属可作为接地体!
5、所以轮船供电方式和工厂车间供电方式类似;
6、而汽车供电是直流安全供电系统,汽车金属体为一根导线,是两码事,不是一个道理;

网友P:
刘工解释的有道理,但是  轮船用三相交流电,线电压220v,相电压110v  这相电压与线电压比值不对呀。

楼主:
我想知道,要是接船体,漏电后电流流到船体人接触后为什么不触电

网友O:
1、有电压,才有电流;
2、接地是一种等电位连接,使人体的接触电压为零,没有电流通过人体,就不存在触电危险;

网友M:
刘志斌的第`2点不完全正确,如果是出口船的话大部分是440V/60HZ

网友O:
有可能,你说得对!

网友Q:
啊,没想过,长见识.

网友R:
对,和汽车一个道理.本体就是0

楼主:
怎么算等电位,要是漏电后电流流到船体,人在上面和人触摸带电物体有什么区别?

网友B:
等电位就是同一电位,两点之间没有电压差,电压为零,不会形成电流,
保护接船体时,如果有漏电那么就有电流从船工体形成回路而不完全是经漏电保护器流回,漏电保护器就会因不平衡而动作,

网友S:
船舶一般采用三相三线制,船体作保护接地,照明系统采用照明变压器隔离。

网友T:
接船体是队的!在说也没别的可接!!!!!!!!!!!!!!!!!!!!!!!!!!!

网友U:
 啊,没想过,真有创意.

网友V:
长个见识,呵呵

网友W:
应该和汽车一样吧,接船体就行吧.

网友X:
应该是接船体,它也是和大地相通的。

网友Y:
有意思,旁听!!!

网友Z:
船上一般是三相三线制,发电机不接中性点,照明电压是三相变压器变成三相220V或三相110V,船上接地就是接船体

网友F:
  长个见识

网友AA:
轮船供电没接触过,不懂啊

楼主(2008-06-09):
船上用的三相三线的,发电机中性点不接地。

网友AB:
不错,楼上有人问到飞机怎么接地,还请大家解答一下

网友AC:
应该是接到飞机壳吧。

网友AD:
飞机怎么接地?

网友AE:
人体电阻大于船体电阻.......

网友AF:
很有意思的话题,期待同行高手能给个正确解释                        还有卫星呢????????

网友AG:
飞机上形不成回流怎么会被电

网友AH:
  台湾的电好像也不接地啊,

网友AI:
引用 楼主:
关于我想知道,要是接船体,漏电后电流流到船体人接触后为什么不触电

就等于人站在绝缘体上接触一根火线不会触电一样,因为不构成回路

网友AJ:
我觉得是接船体,buzhiduifou

网友AK:
这样的问题太好回答了,找潜水员用电缆把接地线引到海低就可以了,至于飞机吗可以直接挂跟地线接到大地上!呵呵,开个玩笑

网友AL:
不错,连飞机都搬出来了,不知有没有做飞机的同行,出来讲讲

网友AM:
没弄明白这怎么是一个等电压体,谁能画个图出来。假设接船体有几个欧姆电阻。

网友AN:
工控网没有搞船电气的吗?

网友AO:
我厂的趸船照明用电就是三相三线制供电,线电压220V,各线对地160V,保护接地

网友AP:
船体就是大地

网友AQ:
船上用交流电主要由船的种类来决定的

一般散货船采用:三相三线绝缘系统 ,以船体作为中线点回路的三相三线系统,中心点接地但不以船体为回路的三相四线系统。

油船,化学品船,等液体货船必须采用 三相三线绝缘系统 ,交流单相绝缘系统(照明),直流双线系统 。

实际上大部分船都采用三相三线绝缘系统其优点在于,三相照明系统和动力系统没有直接的电的联系 相互影响要小,发生单相接地不形成短路。

网友AQ:
一般外轮船上照明用电通过变压器变得 线电压是110V

网友AR:
说到底,这船是要不要接地了?

网友AQ:
为了消除船体构件的静电效应对设备的影响,为了保证人身和设备的安全船上设备必须可靠接地。(船体)

电器设备的接地

1 利用设备底座直接接地

2利用设备的底脚,经过减震器本身进行接地

3利用专用接地线进行接地

如 配电板 操作台 电机 等落地安装的电器设备 安装在潮湿地方的设备 安装在覆盖板上的设备  装有橡皮垫木垫等绝缘垫的设备 除本质安全型的各种防爆设备

网友AQ:
船舶电气接地工艺实施细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船舶电气接地分类、要求、设备接地、电缆接地和特种接地。
本标准适用于油轮、散装货轮、集装箱船等各类常规民用船舶上的船舶电气接地。
2 电气接地的分类
电气接地种类可分为设备接地、电缆接地和特种接地三种。
3 电气接地电阻的要求
3.1 安全接地:其接地电阻一般要求<0.02Ω。
3.2 工作接地:其接地电阻一般要求<0.02Ω。
3.3 抗干扰和电磁兼容接地:其接地电阻一般要求<0.02Ω。
4 设备接地
4.1 工作电压在24伏以上的设备,均应可靠接地。
4.2 电气设备接地,应直接接到船体固定结构或与船体相焊接的基座或支架上。
4.3 安装在铝质围板或木质板上的设备接地,应通过接地导线或接地铜皮连接到船体的钢质部位。
4.4 电气设备接地可用专用多股黄绿胶质导线,不可用单股导线作为接地线,接地导线应尽可能短。用于连接的接地柱或接地块,应与设备上的接地柱规格相同,紧固螺栓不小于6mm。接地柱或接地块不应直接焊在船壳板上。
4.5 利用设备金属底脚接地时,必须刮去油漆及锈斑、油污,露出金属的表面,应光泽平整。其平面与锡箔纸或镀锡铜片固定后,接触良好。
4.6 锡箔纸或镀锡铜片厚度应不小于0.5mm,其接地面积要略等于金属设备底脚的接触面。
4.7 三只脚以下的设备,只需其中一只脚接地,多于三只脚的设备,至少要在对角二只脚进行接地。
4.8 凡有电源插头的可移设备,或移动式遥控按钮,应采用敷设在软电缆中的连续接地导体,并通过插头或插座接地。
4.9 所有接地装置和连接方式都要牢固可靠,均应有弹簧垫圈或锁紧螺母。
4.10 所有接地材料均应有良好的导电性,和耐腐蚀或经过防腐处理。必要时应有防止机械损伤及防腐措施。
5 电缆接地
5.1 工作电压在24伏以上的电缆均需可靠接地。
5.2 一般来说,所有电缆的金属外套、铠装层的接地,应在电缆两端头进行。
5.3 凡符合下列条款之一者,仅在电缆的一端是允许的:
5.3.1传输交流单相电源的单芯电缆。
5.3.2 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不要求两端接地的某些控制电路的电缆。
5.3.3 最后分支电路的电缆(仅在电源一端接地)。
5.4 电缆的接地,可在电缆的金属护套上用金属夹箍夹住,并以专用铜质编织接地导体连接至船体的钢结构上。
5.5 金属护套电缆也可以把电缆从金属护套中抽出,然后把金属护套编成辫子状,压上铜接头固定在接地柱上,在辫子根部用蓝胶带扎紧。这方法也适用于成束电缆进入同一设备时,把几根电缆金属护套编成一根接地辫子来接地。
5.6 金属护套电缆通过金属填料函进入设备时,可通过填料函螺母来压紧金属编织网来接地。此时,金属编织网需翻折,并和金属垫片或衬圈均衡接触。
5.7 敷设在电缆中的连续接地导体,如果是裸露的导体有可能碰及带电部分时,需用绝缘套管来覆盖,并加以固定。
5.8 通过电缆铜丝屏蔽层来屏蔽接地时,其铜质屏蔽层的裸露部分尽可能的短。其裸露部分有可能碰及带电部件时,需用绝缘套管来覆盖,并加以固定。
5.9 电缆金属护套与金属夹箍的接触部分,属于接地点的,应除去油漆及金属氧化物,使之接触良好。
6 特种接地
6.1 甲板电缆管接地:与电缆过渡箱连接的甲板电缆管或分支电缆均需接地,接地线截面积不小于16mm2,相邻两根电缆管在法兰连接处用铜皮或电缆连接,其截面积不小于16mm2。
6.2 处于航空燃油或弹药库等特殊危险区域及其附近的所有低压电器及其送配电装置,均应可靠接地。电缆经过该区域,必须穿管敷设,其电缆管也必须可靠接地。同时,为防止静电产生火花,引起燃爆,又专门设置一套消除静电接地装置,必须按该装置技术要求,严格施工。
8 接地导体的截面积按表
表1 接地导体的截面积 单位为毫米平方
接地导体的形式 相关的载流导体截面积 铜接地导体的最小截面积
软电缆或软电线中的连续接地导体 S≤16 Q=S
S>16 Q=S/2(但不小于16)
固定敷设电缆中的连续接地导体 覆盖絕緣层的连续接地导体
S≤16 Q=S(但不小于1.5)
S>16 Q=S/2(但不小于16)
裸露的接地线直接与导体覆盖层接触
S<2.5 1mm2
2.5<S≤6 1.5mm2
单独固定的接地导体 S≤2.5 絞合的接地线
Q=S(但不小于1.5)
非絞合的接地线
Q=2.5
2.5<S≤8 4mm2
8<S≤120 Q=S/2
S>120 Q=70

网友AS:
船接地就直接接在船体上就行了,不要想得那么复杂.

网友AQ:
船检能通过吗???????

爱!欠费停机

网友:
没接触过船上用电,今天长见识了!

网友AT:
接船体,难道你还想弄根链子到海底?

网友AU:
船体即为大地

网友:
看标准吧。。。。。。船舶和飞机都有各自的标准。。。

网友:
船舶。楼上70楼有了。。。我就不说了。。

至少我说知道的几款战斗机和直升机再加波音的飞机上电压直流点0V和地是分开的。。。接地接外壳。。

网友:
空客应该也是一样的。。。

楼主(2008-07-20):
对:sun在路上 关于船舶电气接地工艺实施细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船舶电气接地分类、要求、设备接地、电缆接地和特种接地。
本标准适用于油轮、散装货轮、集装箱船等各类常规民用船舶上的船舶电气接地。
2 电气接地的分类
电气接地种类可分为设备接地、电缆接地和特种接地三种。
3 电气接地电阻的要求
3.1 安全接地:其接地电阻一般要求<0.02Ω。
3.2 工作接地:其接地电阻一般要求<0.02Ω。
3.3 抗干扰和电磁兼容接地:其接地电阻一般要求<0.02Ω。
4 设备接地
4.1 工作电压在24伏以上的设备,均应可靠接地。
4.2 电气设备接地,应直接接到船体固定结构或与船体相焊接的基座或支架上。
4.3 安装在铝质围板或木质板上的设备接地,应通过接地导线或接地铜皮连接到船体的钢质部位。
4.4 电气设备接地可用专用多股黄绿胶质导线,不可用单股导线作为接地线,接地导线应尽可能短。用于连接的接地柱或接地块,应与设备上的接地柱规格相同,紧固螺栓不小于6mm。接地柱或接地块不应直接焊在船壳板上。
4.5 利用设备金属底脚接地时,必须刮去油漆及锈斑、油污,露出金属的表面,应光泽平整。其平面与锡箔纸或镀锡铜片固定后,接触良好。
4.6 锡箔纸或镀锡铜片厚度应不小于0.5mm,其接地面积要略等于金属设备底脚的接触面。
4.7 三只脚以下的设备,只需其中一只脚接地,多于三只脚的设备,至少要在对角二只脚进行接地。
4.8 凡有电源插头的可移设备,或移动式遥控按钮,应采用敷设在软电缆中的连续接地导体,并通过插头或插座接地。
4.9 所有接地装置和连接方式都要牢固可靠,均应有弹簧垫圈或锁紧螺母。
4.10 所有接地材料均应有良好的导电性,和耐腐蚀或经过防腐处理。必要时应有防止机械损伤及防腐措施。
5 电缆接地
5.1 工作电压在24伏以上的电缆均需可靠接地。
5.2 一般来说,所有电缆的金属外套、铠装层的接地,应在电缆两端头进行。
5.3 凡符合下列条款之一者,仅在电缆的一端是允许的:
5.3.1传输交流单相电源的单芯电缆。
5.3.2 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不要求两端接地的某些控制电路的电缆。
5.3.3 最后分支电路的电缆(仅在电源一端接地)。
5.4 电缆的接地,可在电缆的金属护套上用金属夹箍夹住,并以专用铜质编织接地导体连接至船体的钢结构上。
5.5 金属护套电缆也可以把电缆从金属护套中抽出,然后把金属护套编成辫子状,压上铜接头固定在接地柱上,在辫子根部用蓝胶带扎紧。这方法也适用于成束电缆进入同一设备时,把几根电缆金属护套编成一根接地辫子来接地。
5.6 金属护套电缆通过金属填料函进入设备时,可通过填料函螺母来压紧金属编织网来接地。此时,金属编织网需翻折,并和金属垫片或衬圈均衡接触。
5.7 敷设在电缆中的连续接地导体,如果是裸露的导体有可能碰及带电部分时,需用绝缘套管来覆盖,并加以固定。
5.8 通过电缆铜丝屏蔽层来屏蔽接地时,其铜质屏蔽层的裸露部分尽可能的短。其裸露部分有可能碰及带电部件时,需用绝缘套管来覆盖,并加以固定。
5.9 电缆金属护套与金属夹箍的接触部分,属于接地点的,应除去油漆及金属氧化物,使之接触良好。
6 特种接地
6.1 甲板电缆管接地:与电缆过渡箱连接的甲板电缆管或分支电缆均需接地,接地线截面积不小于16mm2,相邻两根电缆管在法兰连接处用铜皮或电缆连接,其截面积不小于16mm2。
6.2 处于航空燃油或弹药库等特殊危险区域及其附近的所有低压电器及其送配电装置,均应可靠接地。电缆经过该区域,必须穿管敷设,其电缆管也必须可靠接地。同时,为防止静电产生火花,引起燃爆,又专门设置一套消除静电接地装置,必须按该装置技术要求,严格施工。
8 接地导体的截面积按表
表1 接地导体的截面积 单位为毫米平方
接地导体的形式 相关的载流导体截面积 铜接地导体的最小截面积
软电缆或软电线中的连续接地导体 S≤16 Q=S
S>16 Q=S/2(但不小于16)
固定敷设电缆中的连续接地导体 覆盖絕緣层的连续接地导体
S≤16 Q=S(但不小于1.5)
S>16 Q=S/2(但不小于16)
裸露的接地线直接与导体覆盖层接触
S<2.5 1mm2
2.5<S≤6 1.5mm2
单独固定的接地导体 S≤2.5 絞合的接地线
Q=S(但不小于1.5)
非絞合的接地线
Q=2.5
2.5<S≤8 4mm2
8<S≤120 Q=S/2
S>120 Q=70

内容的回复:

谢谢,这个细则我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