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伺服速度控制方面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07-31):
我是一个刚刚涉足于伺服行业的菜鸟!对许许多多伺服方面的知识还不太了解,恳请各位老师,大侠给予帮助,不胜感激!!!
对于伺服速度控制方式,我知道是通过模拟量来控制的,按照说明书上做好了电路后,根据所设置的电压同时配合速度指令增益来设置在多大电压下,速度有多少。同时还有内部速度控制,对于伺服说一般有8个内部速度设置。我的电路中是通过精密可调电阻来调节电压的。
那么我的疑问是:,如果电压调节好是不是就固定了,那么速度启不是也因为电压的固定而固定下来了呢?比如说我设置电压设置为3V,设置1V对应的速度为200rpm,那么运行时的速度就应该是600rpm,是匀速时候的速度么?那么我想要将电压调节为2V该怎么办呢,也就是希望速度达到400rpm,在电机运转过程中也不能去调可变电阻啊!速度电压增益的参数也不能在电机运转过程中更改,这时该怎样进行调整呢?是通过内部速度令内外速度切换选项,在内部速度和模拟量间进行调整么?如果不是通过速度切换,要怎么做呢?

网友A:
由模拟量控制。比如说这个模拟量来源于PLC的模拟量输出。
而PLC可以自由控制模拟量输出的大小,这样就达到了调速的目的。

楼主:
多谢您的回答!
怎样进行模拟量控制呢?不很清楚啊,松下的伺服就给出个电路图,我就用精密可调电阻按照书上的电路做了一个,用手可以调,用PLC可以想调几伏就调几伏么!用PLC怎么调呢?
如果是不用PLC呢(对PLC的一些方面不是很了解)?我用的是单片机?

网友A:
用PLC是想调几伏就给几伏。
通常是-10V~+10V。也就是一个D/A转换。

单片机我没做过,但是这些D/A转换功能肯定是有的,把该模拟量输出接到伺服的模拟量输入上。

楼主:
多谢老师啊!
能否在QQ上加我啊或是留个邮箱给小弟啊!我找了好长时间的老师,都找不到啊!
好方便像您请教啊。
QQ:609839496   winnershenyang@163.com
还有个问题:对于模拟量的电压,电压不可能调节的那么准确,误差一定是有的,有的时候可能会很大,那么要怎样调节的精确一点呢,就是说我想要3V电压,不可能就能刚好调到3V啊,要用测速表么?要怎样做呢?

网友A:
客气了,一起交流
allen.zhaol@gmail.com

网友A:
D/A转换当然要尽量精确,这是控制的前提(允许有零漂)。

楼主:
哦,多谢多谢!
先做个D/A转换,不懂的在请教哈!!

网友B:
用单片机也可以吧,只要外围电路上价格D/A 转换电路,由单片机控制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C:
没错,模拟速度的给定可以由上位控制器(如PLC或CNC或运控卡等)内的D/A输出调节变化。
而多段内部速度,可以由I/O组合选择,或者由内部参数排序。

网友D(2008-10-06):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E:
问题是在运行过程中调速可以吗?

是否应该采用另外的方法呢?

也曾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个客户要求这样,就类似于变频器,在运行过程中可以调速,但是想了好久,用模拟量控制都不行,因为关键是在运行中可调速,然后用了其他方法才得以解决

网友F:
哈哈,我刚做完一个类似的工程,不过我是用外部电位器信号转换成电流信号来控制伺服电机转速的,其实我感觉效果是一样的,通过A/D转换以后,我是感觉模拟量在单位时间内变化太快,所以要做几段速度精度的控制,而且速度切换的时候,加减速速时间要把握好。在运行中调速是肯定可以实现的,我用的是三菱的定位模块,里面有个请求标志位,先把这个标志位置"1",然后把新的速度值写进去就可以了,需要多长时间触发,自己做个定时器就可以了。

网友G(2009-01-05):
不好意思,路过此地,只为积点积分发帖。

网友H(2009-05-30):
估计哥们你是个新手!你先学习学习PLC 把PLC的功能全面的了解下然后在去做这些东西

网友I:
也曾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个客户要求这样,就类似于变频器,在运行过程中可以调速,但是想了好久,用模拟量控制都不行,因为关键是在运行中可调速,然后用了其他方法才得以解决
???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能在运行的时候调速?是不会?还是没找到方法?

网友C:
运行中可调速,这不正是伺服,变频器以模拟指令控制速度所擅长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