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的控制

楼主(2007-07-31):
现要做一伺服系统,工序如下:一个5KW的大伺服上安装一个钢刀以恒速运转;另一个伺服带动大伺服底部的丝杆运转,使大伺服能够水平方向横向来回动作,达到横向切割木板的目的。现碰到一下问题:
1、钢刀要以恒速运转,是位置控制模式下给伺服固定频率达到恒速好一点,还是采用速度控制模式好一点?
2、钢刀的横向切割进刀要以恒定力矩切割,我觉得这是个难点,不知道如何控制能够达到恒定力矩?以前有人做过可能是直接控制丝杆伺服的力矩来达到恒力矩进刀,但是实际效果不行,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好方法来测量和控制这个恒定力矩?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是我没说清楚还是难度挺大,版主帮帮忙哦

网友A:
钢刀恒速旋转要求如何?真有必要用伺服驱动吗?成本呀!

只要用滚珠丝杠试试,力矩转推力的效率和平稳性应该有一定保障。

楼主:
谢谢波恩,

1、恒转速是用伺服,要求精度挺高。
   恒转速用位置环模式下给定固定频率好一点,还是速度环模式下给定电压信号好一点?会不会电压信号精度不够?
2、“只要用滚珠丝杠试试,力矩转推力的效率和平稳性应该有一定保障。”力矩转推力,如果上面的伺服机构重量很重,会没影响吗?我觉得如果上面很重的话,很大推力都用在推动伺服机构上了,会不会这样?另外,我要测量这个力矩,我该如何测量?

网友B:
" 恒转速用位置环模式下给定固定频率好一点,还是速度环模式下给定电压信号好一点?会不会电压信号精度不够?"
如果是开环控制,用位置方式方便一点。

“力矩转推力,如果上面的伺服机构重量很重,会没影响吗?”
影响肯定会有,如果计比较好的话,影响就比较小。用滚珠丝杠会好一些。

网友A:
既然是目标是恒速控制,个人以为还是速度模式更直接一些。

如果被切材质是均匀的,而且切割过程无冲击,不会导致实际切割速度的剧烈波动,则施加在惯性负载上的额外推力(变化)的可以不考虑。

楼主:
刚出差回来,谢谢两位版主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