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overt 2003 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7-07-31):
我现在手上有一台电梯专用的米高2003变频器,前段时间是运行2个小时左右显示“ERR8”,就是说“欠相”,这个问题现已解决了,运行了两周左右.现在是上电运行一会儿就显示“ERR4”,就是说:“中间回路欠电压”.现在看了变频器的外围电路是没有问题的,不知同仁们知道是什么地方的问题,请赐教一下. 有的请发个信息一下: 我的QQ:196209656 电话:13111864962

网友A(2009-05-18):
看看进线接牢固否,还有变频器容量是否太小。整个系统及电机接线是否正确。

当然我还是怀疑供电系统可能有其它大功率用电设备,导致电网某些时候三相电不平衡,比如某一相当中接入大功率电热设备或照明设备等。

如果均不是,那变频器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B:
我有一台电梯专用米高2003变频器,现电梯在向下运行时,电梯会突然停止运行,然后自动平层,有呼梯信号后,电梯又正常运行,没天会出现五六次,但向上方向运行不会出现,变频器故障显示(ERR10),就是说在运行中或刹车结束前,方向指令掉失。这个故障已有一个多月,我已检查了安全`门锁回路,MICOLIFT  M3P  微机控制系统,还更换了编码器,但还出现这个故障。不知同仁们知道是什么地方的问题,请赐教一下.
有的请发个信息一下:
E-MAIL:JXNDFDT·VIP。SINA。COM。

电话:0573-82078774

网友C(2009-07-25):
制动单元是不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