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关于配电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7-08-01):
在下在工作中遇到几个关于配电的问题:我们公司的配电房是用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的。一台630KVA,一台1000KVA。每台变压器分别有两个电容柜。并且这四个柜有四个无功补偿控制器。如此一来情况就这样:如果1000KVA变压器控制柜的功率因数达到而630KVA变压器控制柜的功率因数没有达到,那么1000KVA变压器的配电柜的无功补偿也不补了,反之也一样。而且630KVA变压器的无功补偿柜电容坏的快,不到半年坏了三分之二了。请大侠们帮我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A:
电容问题1是高频谐波 2是电容质量
如果1000KVA变压器控制柜的功率因数达到而630KVA变压器控制柜的功率因数没有达到,那么1000KVA变压器的配电柜的无功补偿也不补了,反之也一样。
不知道你的无功补偿器取样电流是怎样取样的?
应该1000KVA的互感器接到1000KVA的电容屏上面
630KVA的也是

楼主:
谢谢.电流是分别取的.我想是不是和各自的负荷有关.但是都是在同一电网.功率因数应该一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