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坦克为什么不沉?

楼主(2007-08-01):
又是个八一节,首先向阿兵哥们敬个礼!
阿扁执意要在2008年通过所谓"公投",造成两岸军事暗中对峙,倒让我关心起一些常规武器起来.
国产某型坦克自重数十吨,而内部空间狭小,这样一块巨大的铁陀子竟然可以在水面上行驶,请教大家这是什么工作原理?海水会灌进驾驶仓吗?对动力 电气会有影响吗?这种浮力方式的可靠性高吗?

网友A:
你问我,我问谁?

网友B:
不会是靠水的张力吧,应该还是靠浮力,又没见过,至少不是楼主说的那样的铁疙瘩,轮船还铁的呢,只要里边空的够大不就能浮了吗?

网友C:
带有浮筒当然不会沉底了!

网友D:
巨型浮筒?!

网友E:
坦克在水里行驶,它就是一条船,浮力大于重力当然不会下沉,坦克密封很好海水不会灌进驾驶仓,电气也不会有影响.

楼主:
浮力如果大于重力的话,那么说明这种坦克加大了自身内部空间,牺牲了装甲厚度以降低自重提高浮力比,也就是说这样的坦克可能抗冲击能力很差.
由于是两栖坦克,如果密封性好那么驾驶仓里的许多机械控制连杆是通过什么样的水密结构传到外面的?

网友F:
两栖坦克

网友G:
这里是电工论坛,有必要研究这个问题吗?

网友H:
主要也是建军节么。80年了。

楼主:
是的有必要!
军用品总是走在科技的前沿,吸收这些军用先进技术转化为民用工业技术也是我们工控人的使命.

网友I:
两栖坦克,路战坦克和潜水艇的结合体。鱼的肉不也挺厚么,它的漂却很小。(几个气泡用于调节水和空气的比例)

网友C:
肯定带浮筒,不然坦克就沉底真成潜水艇了.

网友J:
呵呵!有意思!
楼下来个高手给将一下吧!

网友K:
去网上搜一下

网友L:
好完,不过好象太深奥了哦

楼主:
下面引用由Ψ避风港Ψ在 2007-8-3 14:15:00 发表的内容:
    两栖坦克,路战坦克和潜水艇的结合体。鱼的肉不也挺厚么,它的漂却很小。(几个气泡用于调节水…
--------------------------------------------------------------------------------------------
鱼肉能和钢铁比重相提并论吗?

网友M:
道理是一样的嘛。

网友N:
说不定它还能飞起来呢,有什么奇怪。

网友C:
坦克挨着水底跑,看到坦克时水深不过2米.不会淹着炮塔,坦克要能浮着跑,干吗造军舰?多造些坦克代替,既经济又实惠,在数量容易占绝对优势。

楼主:
to乙卯兔:
有意思了,照你的说法坦克根本没有浮起来?美国佬从来就没有上过月球?

网友O:
是利用高压水泵将水加压,之后向下喷射,以提高坦克车的浮力。

网友P:
原理倒是不难,浮力克服重力就行,但真能做到这步,考虑的东西太多,汽车都可以两栖,坦克有何不可?

网友Q:
浮力要大于重力.那么一个立方米空间浮力为一吨,几十吨要有几十立方米.坦克有那么大的空间吗?

网友R:
肯定是利用制造高压水向下、后喷射,取得坦克车的浮力、前进力

网友S:
可惜论坛里没有坦克兵,大家也都是猜测

网友T:
63式水陆两用坦克是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代水陆坦克,1958年10月开始设计,于1960年开始小批量生产并交部队试用。根据试生产和试验中发现的问题又作了改进,于1963年3月设计定型,命名为63式水陆坦克并投入批量生产。63式水陆两用坦克主要技术数据和武器:战斗全重18.4吨,乘员4人,公路最大速度64km/h,抗风浪能力三级风,1.2m浪高,主要武器口径为85mm口径的62-85Tc式线膛坦克炮,另备7.62mm并列机枪和59式12.7mm高射机枪各一挺,该坦克备有夜视仪。

  该坦克具有较强的火力,较好的机动性能特别是两栖性能和适当的装甲防护能力,主要用于强渡江河和沿海地登陆与反登陆作战;摧毁敌滩头阵地防御设施,消灭敌有生力量和武器装备,协同步兵作战,实施火力支援,适宜在多河流、湖泊、沼泽和水稻田等水网地区执行战斗和侦察任务。

  63式水陆坦克的变型车有:77-1和77-2式水陆装甲输送车,76式水陆坦克抢救牵引车,63式水陆两用新122mm自行榴弹炮

网友T:
China North Industries Group   生产单位 中国北方工业(集团)总公司   China North Industries Group   现状 按用户需要生产   装备情况 装备中国部队和用于外贸   概述  该坦克是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代水陆坦克,1958年10月开始设计,1959年3月和6月先后试制出2辆样车。在对样车进行试验修改和改的基础上,于1960年开始小批量生产并交部队试用。   根据试生产和试验中发现的问题又作了改进,于1962年5月试制出2辆设计定型试验车,进行了陆上2500km和水上70摩托小时的设计定型试验。然后重新试制样车并进行2650km的补充试验,于1963年3月设计定型,命名为63式水陆坦克并投入批量生产。   该坦克具有较强的火力,较好的机动性能特别是两栖性能和适当的装甲防护能力,主要用于强渡江河和沿海地登陆与反登陆作战;摧毁敌滩头阵地防御设施,消灭敌有生力量和武器装备,协同步兵作战,实施火力支援,适宜在多河流、湖泊、沼泽和水稻田等水网地区执行战斗和侦察任务。   结构特点  该坦克在总体设计上考虑到了水陆坦克作战的各种特点,合理地解决了坦克在陆上和水上没要求的矛盾,满足了在陆上和水上的使用要求。   该坦克采取了发动机纵置,动力传动装置后置,战斗部分居中,驾驶操纵部分位于最前部的布置。在陆上使用时,除装甲防护能力舟弱和外廊尺寸稍大外,具有陆上轻型坦克的战斗性能。   为满足水上性能要求,在总体设计上采取了尽可能增大排水量、对全车的零部件设计和外购悠扬的选用尽可能 地减轻重量并采用了中空的大负重轮以提高浮力等措施。通过合理的线型设计和重量重心配置以及喷水推进装置设计使坦克在水上行驶具有较好的适航性和机动性。经试车和水上射击证明车辆在水上有较好的行驶稳定性、射击稳定性和抗巨流能力。车首较高并装有防浪板;车内装有机动泵、电动泵和手摇泵等排水装置,可能保证坦克在水上行驶的安全。   该坦克采用4冲程V型12缸水冷柴油机,型号为12150L-2,标定功率为294kW(400马力)。水冷却系统陆上采用管片式散热器和废气引射装置,节省功率,布置合理;水上利用水道夹层式热交换器,带式制动器和侧减速器,水上推进装置和抽水装置等组成。陆上行驶时的动力传递路线是由发动机经主离合器、变速器、两侧转向离合器、侧减速器传到主动轮。水上行驶时由发动机经主离合器、分动箱、万向节传至左右两侧的喷水推进器。   主离合器为干摩擦多片式。   该坦克采用带同步器换档机构的定轴式机械变速箱,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部为水上推进传动,分动箱将动力向左右两侧传出,并带有1个倒顺机构,可使传动轴带动推进器叶轮正转和反转;后部为陆上变速器,包括5个前进档和1个倒档,第三、四、五档带有惯性式同步器,第二档带有简单式同步器,第一档和倒档采用滑接齿套换档。整个变速箱的水、陆两部分的传动机构可以互相独立使用也可同时使用,即可使履带和喷水推进器同时工作以便于坦克下水和上岸。   转向装置采用干摩擦多片式离合器。   侧减速器为一级圆柱齿轮减速装置。   行动装置采用独立式扭杆悬挂,单销小节距金属履带板。高履剌人字形花纹履带板的附着性能好,提高了坦克在水稻田、沼泽、浅滩等地的通过能力和坦克出入水能力。有6对中空的单轮缘大直径挂胶负重轮,第一和第六负重轮处装有蜗卷弹簧限制器,其余装有橡胶限制器。履带的松紧程度由曲臂和双头螺旋式履带调整器进行调整。   水上推进装置采用轴流式喷水推进器,在传动装置两侧各装有一套喷水推进器和水道,在车尾喷水口处设有可以控制开闭的水门。   为实现水上倒车,车体后部两侧开有倒车水道,关闭车尾两个水门,水从车后两侧喷水口向车的斜前方喷出,产生向后方的推力,在短时间内即可实现减速、制动或倒驶。当关闭一侧水门时即可实现灵活转向。   喷水推进器可由分动箱操纵使之正转和反转。正转使坦克在水上行驶,反转时使水道中的水倒喷,以此来除掉水道进口格栅上的水草与杂物,防止堵塞。   装甲车体由特殊装甲钢板焊接而成,具有较好的外形和防护能力,车首甲板相对较厚且有一定的倾斜角度。前部上斜装甲板上装有防浪板,防止坦克在水上行驶时向车首涌水,在陆上行驶时防浪板可以放下来。   炮塔体是由6块弧形侧培训甲板和1块顶装甲板焊接而成的半球形炮塔体。炮塔前部有火炮安装孔、并列机枪射击孔和瞄准镜孔,炮塔顶部有指挥塔和炮塔门。   该坦克在半球形的炮塔体上装有1门62-85Tc式85mm坦克炮,用带滚针的耳轴装在炮塔体的耳轴孔内,方向射界为360°,俯仰范围-4°~+22°。采用电动方向机可无级变速,能快速调炮,高速转移火力,亦可低速精确瞄准,还可实现车长操纵炮塔。车内携带炮弹40发。该炮右侧装有1挺59式7.62mm并列机枪,左侧装有1个63式坦克炮瞄准镜,指挥塔上装有1挺59式12.7mm高射机枪。   观察仪器有1个装于指挥塔上的61式车长观察镜,2个装于指挥塔两侧的71式坦克指挥观察镜。炮塔两侧各配置1个59式潜望镜,供炮长装填手使用。在驾驶窗上配有3个61式水陆坦克驾驶观察镜,夜间或雾天可用62式坦克夜视仪,还装有61式水陆坦克观察镜,供水上行驶使用。   电气设备的电源部分主要包括4个65式蓄电池、1个与TJY-1型调整继电器协同工作的ZFC-3000型直流发电机和1个滤波器。蓄电池的连接为串并联式,组内并联,组间串联,总电压为24V,蓄电池容量为280Ah。   通信设备为A-220A坦克无线电台和A-221A车内通话器。   型号演变和变型车  该坦克针对部队在使用中所暴露的问题,于1979~1980年进行了较大改进,主要是将变速操纵改为单杆操纵装置、增加高射机枪防护板和锁扣式安全门开启装置、蜗卷弹簧限制器改为橡胶缓冲垫,冬夏两用驾驶椅靠背;轮辐式诱导轮以及加工工艺和材料等方面的改进。从1980年起按改进后的标准投入生产。

网友U:
想不到这里还有搞军工的啊!

网友U:
看来是什么人都有啊

网友V:
这坦克不会就是楼上的设计的吧,参数说的这么详细.

网友T:
业余爱好,有机会贴几个图

网友T:
发几张63的图,

网友W(2007-12-05):
看了有趣

网友X:
试想一下呀
航母都能不沉何况几T的它呢

网友F:
都成了军事天地了

网友Y:
不错,数控鼠的想法不错。按照这个原理,喷气式飞机不也飞了起来吗

网友Z:
浮力,算一下排水量.

网友AA(2011-12-15):
63式水陆坦克。 现在MS只有毛子和他干儿子生产水陆坦克了吧。 这种坦克在水里的时候只有机枪可用,开炮就可能翻车,所以说基本上是活靶子。

网友AA:
很久的帖子了,我给定出啦

网友AB:
低价出售全新GPS接收模块NEO-5Q-0-002,每个100元,NEO-5M-0-001每个75元 QQ:717840743电话13863128332

网友AC:
这个问题很简单的,军迷都知道,大头鱼发的63两栖坦克装甲比较薄,并且带有浮箱增加浮力,所以才水陆两栖

一般主战坦克不具备两栖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