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驱动器MDDDT3530003

楼主(2007-08-01):
我这有一台松下驱动器MDDDT3530003 在运行过程中老是会跳ree16 这是怎么一回事?请高人指教 谢谢!

网友A:
   我公司是专业维修伺服驱动器,有意请来电:13790524166

网友B(2010-10-29):
你可能在运行中过载额定电流

网友C:
如果是ERR16的话就是过载,松下A4,A5驱动器说明书里有故障代码的详细解释

网友D:
ERR16的话就是过载,松下A4,A5驱动器说明书里有故障代码的详细解释

1电机长时间重负载运行

2增益设置不正确导致震荡或抖动

3电机电缆连接错误或断路

4机器遇到重物,负载加重,或被缠绕住。

5电磁制动器被接通,制动(NO)

6多个电机接线时,某些电缆接错到别的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