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软件问题
学生!

楼主(2007-08-01):
请问各位高手:
       组态软件中,函数的返回值在哪能体现的出来呢?
   例:!AnswerAlm(DatName)
       函数意义:应答数据对象DatName所产生的报警。如对应的数据对象没有报
                产生 或已经应答,则本函数无效。

       返 回 值:数值型,=0为操作成功,<>0为操作失败。

       参    数:DatName,数据对象名。

       实    例:!AnswerAlm(电机温度),应答数据对象“电机温度”所产生的报警。

学生!

网友:
也就是问:怎么能看出来函数调用成功或失败?

网友A:
看看,涵数帮助哦

学生!

网友:
我只是想问:怎么能看出来它的返回值是多少,是1?是0?

学生!

网友:
看了啊,上面的例子就是从函数帮助中粘贴下来的。

网友B:
变量=!AnswerAlm(电机温度)
这个变量的值就是函数返回值,注意变量的类型.

学生!

网友:
对,就是MCGS,最近正在学习

学生!

网友:
对,就是MCGS,最近正在学习